每逢佳节搞维修

楼主(2025-04-04):
总想在休息日好好休息,但每次都是休息日前坏东西。
前天冲凉发现花洒水管漏水了,加上厨房水龙头滴漏了,实测一下一晚上能滴出半碗水,淘了个阀芯也到了。

昨天早餐拿筷子,发现筷子头没干,一检查,嵌入式消毒柜上柜不加热
先把花洒拆出来,水管内管剪掉一节,重新套上去装好,最简单的一件事搞定了
华帝的水龙头还是新居入伙时做厨房组柜安装的,好多年了,使用频繁,终于漏水了,网上淘来的阀芯,宣称是原装陶瓷阀芯,到货一对比,还真是一样的,用六角匙拆出更换,很快完工

原以为消毒柜就是发热管烧了,早早地从网上买了300W的发热管(原机是400W,很容易烧,所以我降功率了,买了4根300W的备用),结果拆开一测量,电阻145Ω,并没有烧坏,哦豁,那就是控制板的问题。
拆开机壳,带电测量各个点电压,居然都正常,触摸也能动作,能清晰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但发热管就是不红,这就十分奇怪了。
断电钻到机内拆后盖,费劲的拆下温控开关,测量也是好的。
只能拆线路板了,打开内壳,线路板在消毒柜仓壁和内壳之间,打开内壳发现线路板并无异常,也没有异味,继续拆掉线板连接器,整块板拿出来,一拿下线路板就能看到内壳上的放电烧焦痕迹,翻过线路板,发现是继电器输出脚烧黑了,锡都融掉了。

找故障点难,维修很简单,焊回去就是了。
插回线板连接器各接点,用石棉板临时托起线路板通电,试验各功能正常。
正准备装回去时,突然想到,这个点为何会融掉呢?上下加热管都是300W的,功率一样,下舱的正常,上舱的熔掉,结合内壳上的放电痕迹,估计原因有二,一是焊接时拖锡了,和内壳尖端放电;二是内壳和上舱壁太近了,上舱的高温导致焊点熔开了。应该是第一个原因更接近。

于是去掉了PCB固定螺丝,用了四个绝缘支架架空PCB,再全部装回去拧好螺丝。
辛苦的装回嵌入式消毒柜,试验各功能恢复正常,本次认为最容易的结果是最复杂的维修过程完工。

网友:
这类功率地方用的锡,熔点要选高些为妙。

网友:
清明节应该不能叫佳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