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2701收音机中波低端收不到台

楼主(2025-04-04):
一台红灯2701收音机中波调到800khz左右后,杂音明显降低,再往低端调就收不到台了,似乎停振了,请教检查方法

网友:
用另外一根中波磁棒,接近本机的天线线圈,如果,灵敏度提高,就把天线线圈,向磁棒中间移动,用一根铜棒,接近本机的天线线圈,如果灵敏度提高了,就把天线线圈,向磁棒边上移动试试。

网友:
如只是中波不好,短波正常的话,重点查振荡线圈,必要时做驱潮处理,双连和垫整电容最好也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双连在中波最低频率位置,短路双连本振连看BG1发射极电压是否下降,正常应下降10%左右,不下降则C7、C11分别用0.01瓷片电容替换。
无改善测BG1发射极电压是否小于0.7,不足时减小R5至电压增大到0.9。

网友:
       如果能拍一个内部图或许对判断故障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这几天出门了,今晚按各位朋友的提示检查一下。

网友A:
用另外一根中波磁棒,接近本机的天线线圈,如果,灵敏度提高,就把天线线圈,向磁棒中间移动,用一根铜棒,接近本机的天线线圈,如果灵敏度提高了,就把天线线圈,向磁棒边上移动试试。

此乃我等的铜铁棒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乃我等的铜铁棒也

  多年前的老套路,现在,变成回忆了。

网友:
多年前的老套路,现在,变成回忆了。

偶尔还用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