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部指针式袖珍全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5-04-04):
最近心血来潮,想买部袖珍全波段收音机,方便上街溜达时收听,开头买了一台熊猫的6209,图中右边的,真够小!比打火机大不了多少!近200块钱,一玩起来才发现,在外边玩找台有点不方便,感觉可能指针式的应该会顺手,结果先后买了两台,就是图中左边两台,才发现用耳机听FM是没有立体声效果的,这就大问题了!听FM怎可没立体声!指针式之所以买了两台,就是先一台没立体声,再来一台也没有!总结了一个经验,是不是袖珍全波段收音机都做不出FM立体声收放的?小可能不是原因,右边那台数字式的够小了,它就有FM立体声!现在在网店再不敢再买了!咨询客服说不清,不知道他们到底懂不懂!我还是想买到一台,全波段袖珍收音机(没带短波的倒是大把,还真都是FM立体声的)越小越好。请教各位朋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这台R9702多少钱?在哪儿买的呀?是不是已经不再生产了?我怎么在某宝和某多多上都没找到呀!

这几天在玩德劲1102,顺带给您推荐一下,这款机型可玩性较高,接收性能也比R9702强一些,体积稍大一点,体积和德生的PL757/450差不多。喇叭是66mm 的比R9702大一些。耳机的立体声声音清晰分离度好,音色设有多档调节,外放的声音质感也很喜欢,接近索尼SW15。还有它的智能照明灯/键盘灯,在现代收音机当中可能是不多的,这个特点非常实用,如果不嫌弃没有飞梭,喜欢小机,1102绝对是值得拥有的一款机型。不过,目前我发现一个问题,开关机喇叭有明显冲击声,不知道是故障还是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这台R9702多少钱?在哪儿买的呀?是不是已经不再生产了?我怎么在某宝和某多多上都没找到呀!

几年前R9702机型已经停产了,鱼上买的,喇叭罩凹陷变形,后来我弄好了,30多块钱,机身八九成新。话说回来,二手的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也要看运气,只要不缺件,显示屏没坏,电路板没被腐蚀,都还算好。R9702的喇叭特殊16欧的,坏了很难找到参数一样的代换,买拆机件换也不划算。不知道楼主他的收音机是不是dsp的,低档dsp的收音机给我的印象不好,不但分离度差,基本上是摆设,使用体验差,高档机没用过,以前用过凯隆D6110,或许算是高档机,立体声分离度差,调幅使用体验不好,后来便宜卖了。

网友B:
为什么不买我的那台 SW22  才 128 ,刚黄鱼出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87528&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我的那台 SW22  才 128 ,刚黄鱼出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 ...

啥都好,不是立体声听着有些不爽

网友C:
我也有2台,经常听的是那台红色的,小巧方便功能多 带耳机时间长对耳朵不好,

网友D:
德生R9702,体积比他的师兄R909小一圈,但是喇叭尺寸同样是使用57mm 的,外放声音还可以,调频立体声分离度好。如果不特别强调接收性能可以满足要求的,我去户外遛弯,经常拿R9702听,如果考虑入手,就买近些年生产的,带10带3C标的,早期的喇叭容易坏。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个别按键不太好按锅仔片氧化,喇叭网罩容易脱落,调谐旋钮阻尼胶有的可能放多了会紧涩,如果进行拆机若没有经验,机壳卡扣容易断。个人认为R9702是性价比较高的袖珍收音机。

网友:
002老兄我看到你的手空皮了是不是你平时不爱做事?

网友:
  用那个熊猫听FM足够了,再买也是那么一回事。

网友E:
收音机体积小,还要考虑立体声,各种效果咋兼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体积小,还要考虑立体声,各种效果咋兼顾?

  集成电路时代,特别是后期的DSP集成电路,有没有立体声,电路的复杂度差别不大的。

网友:
汉荣达HRD_737,调频立体声,中波、短波、航空频率、CB波段和VHF波段,可玩性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2台,经常听的是那台红色的,小巧方便功能多 带耳机时间长对耳朵不好,

  索尼sw11这机器不错,值得玩。

网友:
和楼主刚好相反,最不待见的就是袖珍机不管是不是立体声,用耳机太费耳朵,随机喇叭口径小声音生硬,我的多部指针 数调袖珍机都在吃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德生R9702,体积比他的师兄R909小一圈,但是喇叭尺寸同样是使用57mm 的,外放声音还可以,调频立体声分离度 ...

您好!您这台R9702多少钱?在哪儿买的呀?是不是已经不再生产了?我怎么在某宝和某多多上都没找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