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推荐个免费的音频转换软件。

楼主(2025-04-04):
在QQ音乐下载的音乐想放在随身的MP3

网友A:
从QQ音乐下载的音乐是什么格式的文件?

网友:
我也是推荐“foobar 2000”,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QQ音乐下载的音乐是什么格式的文件?

OGG和MGG格式的想转为普通mp3格式

网友B:
如果是加密的ogg 格式很难直接转,所以我推荐经常听网络歌曲的最好买个声卡,哪怕最便宜的2-3百元的,直接内录

楼主:
引用 楼主:
OGG和MGG格式的想转为普通mp3格式

俺是QQ会员 必须尊重知识产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加密的ogg 格式很难直接转,所以我推荐经常听网络歌曲的最好买个声卡,哪怕最便宜的2-3百元的,直接 ...

准备采纳 谢谢

楼主:
68元 网络新人层出不穷 用蓝牙吧 不折腾了QQ每年近200个大元了

网友:
Audacity(免费开源软件)
Audacity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音频编辑软件,支持多种格式的转换。

步骤:

下载并安装 Audacity :
前往 Audacity官网  下载并安装。
如果需要处理 OGG 文件,请确保安装了 FFmpeg 库(Audacity 需要它来支持某些格式)。
导入音频文件 :
打开 Audacity,点击 文件 > 导入 > 音频,选择你的 OGG 或 MGG 文件。
导出为 MP3 :
点击 文件 > 导出 > 导出为 MP3。
在弹出的窗口中设置输出路径、文件名和比特率等参数,然后点击保存。
完成转换 :
转换完成后,你会在指定路径找到 MP3 文件。

网友:
很久以前下载过酷狗的音乐,只能使用本身的播放器播放,貌似不好转换。最终放弃了。

现在就用:foobar 2000  播放、转换一条龙

网友:
VLC 不仅是一款播放器,还可以用来转换音频格式。

步骤:

下载并安装 VLC :
前往 VLC官网 VLC 下载并安装。
打开转换功能 :
打开 VLC,点击 媒体 > 转换/保存。
添加文件 :
点击 添加,选择你的 OGG 或 MGG 文件。
选择输出格式 :
点击 转换/保存,在 配置文件 中选择 音频 - MP3。
设置输出路径 :
在 目标文件 中选择保存位置,点击 开始 进行转换。

网友:
一直用这个,十多年了。

网友:
格式工厂这个软件是免费的,不光是音频文件,包括视频文件都是可以转换的,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用千千静听

楼主:
用了酷狗音乐 收费一元 单曲下载收费两元 上套了

网友:
那是加密的格式,厂家自创的

网友:
大平台因为版权问题,基本都加密,至少你没法将它导出成mp3传播给别人,所以只能内录了
有些声卡驱动,它的音量控制的录音设备子页面,可以选择mix输出作为录音的输入。
建议用win7,因为win10以上都自带驱动,mix输出作为录音信号源这个功能都不见了。

内录估计也是经过 DAC->模拟放大-》模拟输入-》ADC,应该不是Digit -> Digit。只不过路径是在一个芯片里面完成。

网友:
我有酷狗会员,能下载,但很多都是加密的只能用酷狗播放,我有转换软件但不一定都能转换,所以我都是用声卡录,,有个声卡很方便的,手机可以用录屏功能录成视频,其实也可以用一个淘汰的旧手机改一下做录音机用

网友:
audio record wizard(arwizard录音机)

好久没冒泡了,来报个到!也一起分享一下音频格式转换---
遇到好听音质不错又下载不了的音视频,想将音乐放在随身的蓝牙MP3的,在电脑里可下载audio record wizard(arwizard录音机)下载v6.98汉化破解版进行录音,本人一直使用该软件,效果相当不错。
电脑录音软件哪个好?
这种类型的软件实在太多了,而arwizard录音机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英文全称为:audio record wizard,它是一款非常专业的电脑录音软件,能够实时录音,以及完美的录制声卡发出来的声音。同时该软件还可以轻松地将来自麦克风、线性输入以及任何其他程序(如:Winamp、Realplay、Windows 媒体播放器等)发出的音频信号录制为波形文件,算是电脑中非常不错的录音软件之一。
audio record wizard v6.98汉化破解版功能介绍:
1、arwizard录音机对于录音的时间和长度都没有限制;
2、软件内嵌了最好的MP3编码器,可以直接将声音转录为MP3格式;
3、软件允许你选择是否需要直接将声音录制成 MP3 格式或wav/flac/ogg文件,也可以播放这些格式文件及转换;

audio record wizard安装破解方法:
1、下载解压,双击exe文件依提示安装即可;
2、打开软件后,输入产品注册码即可无限制使用;
3、注册信息:
用户名:大眼仔~旭(Anan)
注册码:B73JD-2UCDB-68903-H10NS

arw

arw

audio record wizard

audio record 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