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ENG M118A袖珍全自动数字万用表的校准

楼主(2025-04-04):
多多上淘了一只安能M118A全自动袖珍数字万用表,20元,小巧放口袋中携带方便,有性价比。

实际测量土基准,误差达到+1.2%,大大超过说明书的直流电压档误差:±(0.5%+3)。看来多多比假货宝有过之无不及。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开机壳,发现电压、电阻、电容输入端有三个分支,两路串联电阻,一路电子开关,两只5M电阻肯定是电压支路。因为测量结果为正误差,所以要加大取样电阻,把两只5M电阻中间的铜箔切断,串进一只120K的金属膜电阻。

再次测量,误差为+0.2%,合格。

网友A:
这表不是可以不开壳校准么?隔壁论坛有校准方法,感觉校准后还挺准的。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太便宜的表不敢用了,前几年修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用的便宜的数字万用表,当时大意了,测量的数值满天飞,以为充电器问题,结果是万用表的问题,万用表除了精度,还有一个抗干扰能力,我的那个便宜表就是抗干扰能力特别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是可以不开壳校准么?隔壁论坛有校准方法,感觉校准后还挺准的。

有链接吗,我试了进不去校准模式,只好硬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电压分压电阻和单片机内部设置的电阻串联进行分压测量,正误差增大外部分压电阻,负误差就减小外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便宜的表不敢用了,前几年修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用的便宜的数字万用表,当时大意了,测量的数值满天飞, ...

这应该不是问题,使用前应确定工具、仪表的可靠性,否则就会误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链接吗,我试了进不去校准模式,只好硬改。

我没有权限发表 URL 连接,数码之家搜一下M118A就有

1、首先开机屏全显时快速连续按左键,就会进入校准模式;
2、进入校准模式等几秒钟就会自动进行自检,经过1分或几分钟吧自检结速,自动跳转到电压校正档,输入端并一个认可的表调个整数值如5、50、500的显示不足按右键自动归整,显示过大按左键归整,一般校个低端和高端值就行了,这样电压挡算校好了;
3、按下键切换到校电阻,用整数1K,10K、100K5色环电阻或用个万用表10M排阻当标准校对,或用对照表串并出个整值校对即可,感觉就校个10K或百K其他量程也准了;
4、再按下键进入电容档,因没凑合有整值500N、500u,我沒校,但对照过电桥差不多;
5、再按下键进入电流校准,和上面一样弄5A整值校对;
6、再按下键进入毫伏校对,再按下键又重复上面顺序,直至你不想校了,长按下键关机,开机就正常使用了。总之要有DiY玩的时间和劲头。不想等自检的可在进入校准模式时按下键跳过进入各档校对。

这个表抗操,乱动出个恐布数字出来也不会废,如5v校为零显,到这点就为零,2.5v显示为5V,当时以为把584搞垮了呢,后来用另一表测584正常,再把它校回5V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权限发表 URL 连接,数码之家搜一下M118A就有

已按此法逐一校准,电压、电阻、电容、电流均小于±0.2%,可玩性极高。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便宜的表不敢用了,前几年修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用的便宜的数字万用表,当时大意了,测量的数值满天飞, ...

现在你用啥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