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单端输出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5-04-04):
手头有一些仪器拆机的6J1,想拿来做点啥,偶然看到坛里的6J1单端功放,电源变压器尚可以用升压电路获得高压,但是苦于没有输出变压器,是否可以用电源变压器替代?手上有多个10w功率的380/14V变压器,用380V/14V绕组,可以获得一个5.8k:8Ω的输出变压器
问题一:单个变压器阻抗不太理想,可否使用?铁心是否有必要拆开顺插(手艺不佳,恐拆坏)?
问题二:可否用两个变压器,初级串联,次级并联使用?是不是应该注意同名端?
想用下面贴中的电路图制作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highlight=6J1

网友A:
6j1的输出功率有限,最高屏压,120伏,功率有限,输出阻抗12000欧,屏流10毫安,得到300毫瓦已不容易,如果变压器质量不好效率低下,功率更不能保证,建议还是选高质量的音频功率输出专用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j1的输出功率有限,最高屏压,120伏,功率有限,输出阻抗12000欧,屏流10毫安,得到300毫瓦已不容易,如果 ...

主要是将就材料,家里“垃圾如山”,不想再多购置东西,如果按照老师给的参数,用这个大概6k:8的变压器,那可以把两个6J1并联的?阻抗不就匹配了

网友B:
6j1是电子管中频电压放大管,不适合做功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6j1是电子管中频电压放大管,不适合做功放管。

要求就会响就行,音质不要求,功率不强求,不想购买其他管子,只是为了“去库存”

网友C:
找16欧喇叭就好多了,实在不行用双8欧的喇叭串联。最好在10k以上阻抗(印象中以前有人做耳放等,初级阻抗都在10~20k选择。
8欧喇叭只好找220/6V的。

有资料说,用电源变压器代用的话要找进口高硅的表面发亮的,甚至0.5的也行。

仅供参考

网友:
只要响没其他任何要求,找一个小的220V低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16欧喇叭就好多了,实在不行用双8欧的喇叭串联。最好在10k以上阻抗(印象中以前有人做耳放等,初级阻抗都 ...

如果喇叭可以串联,变压器可否两个串联以提高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喇叭可以串联,变压器可否两个串联以提高阻抗?

两个变压器串联式可以的,但次级要试相位,这样用一般也不多见,占位置、不灵活,另选变压器或喇叭都不是问题,选择网上16欧小全频很多声音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变压器串联式可以的,但次级要试相位,这样用一般也不多见,占位置、不灵活,另选变压器或喇叭都不是 ...

昨天就为了找同名端,把万用表烧了,或许并管是个更理想的方案,理论上不仅能达到阻抗匹配的效果,还能获得两倍的功率,不推喇叭推耳机也许也是一个方案,总之就是消化一下家里多余的变压器和6J1

网友:
支持楼主。6J1 性能优良,三极管接法线性极佳,声音甜美。唯一不完美的是个子小,和GT电子管搭配起来不协调。

网友:
6J1三接+高反压晶体管,就可以代替大管子出大功率了。单独用6J1做功放实在是鸡肋。

网友:
直接做功放确实不太行。做前级很好,也许还可以做耳放。

我买过一套 6J1 + LM1875 的印制板,做成后觉得声音还不错。

过去邮购了10只 北京产的标注为 T 级的 6J1,真伪不清楚。现在还有 8 只不知道做什么好,还在考虑。

网友D:
12K的牛做起来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K的牛做起来很难的。

暂定想先试试单管单牛,然后再试并管单牛,直接利用现有的380/14V电源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