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松下R-1005喇叭断路

楼主(2025-04-04):
一台松下牌AM单波段袖珍机不响,趁假期搞一下。

网友:
过去也用这种方法修好过喇叭,还修过引线受腐蚀断了。

网友A:
你用胶布时间不长还会断线的。收听的时候随着喇叭低盆振动连接处也会跟着动会再次把连线折断,刚巧我前两天也修了个声宝小机的喇叭,不过我连上线后是用胶把连接处粘上了。我用的是干了以后有弹性的胶。胶是白色儿的我就用黑色油性记号笔上了色。

网友:
看我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胶布时间不长还会断线的。收听的时候随着喇叭低盆振动连接处也会跟着动会再次把连线折断,刚巧我前两天 ...

好的,是不是硅橡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是不是硅橡胶?

应该是704胶,有白,黑颜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是不是硅橡胶?

就是干了以后不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