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机外天线

楼主(2025-04-04):
最近又想折腾电子管收音机了。家里因为是楼房,周围电磁环境不好,又不方便架设室外天线,想用这个图做室内天线。图中的可变电容用360pF的空气连,但线圈的参数不知该如何确定

网友:
没用,做过实测

刚刚找了一圈没找到,本想拍图片给你看看

网友:
L1C1是收音机里面的有的,不用动,L2可以随便绕几匝,效果不好再多绕几匝

网友:
不知俩线圈的圈数是多少?

网友A:
线圈最好用7股或9股0.1毫米的编织线来绕制,以获较高的灵敏度。如果买不到编织线的话,可以拆开一只旧天线线圈的次级(栅极线圈)或旧中周变压器里的线圈来绕制,这些线圈多半是用编织线来绕的,绕完以后焊接时要注意使多股绕里的每一股线都焊上锡,不然会降低灵敏度。如果实在找不到编织线的话,那也可以月普通的0.32毫米直径的丝漆包线或漆包线来代替。绕的方法是从距离磁棒一端2厘米处开始绕调谐回路线圈L1,大约绕45圈光景。然后在距L1末端5毫米处绕交连线圈L2,可用同样线绕10圈。绕线圈的方法和绕变压器差不多,先在磁棒上准备绕线圈的部位裹上一层黄腊绸或腊纸,每只线圈的起端和末端都用小黄腊绸条收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最好用7股或9股0.1毫米的编织线来绕制,以获较高的灵敏度。如果买不到编织线的话,可以拆开一只旧天线 ...

谢谢,线圈直接绕在磁棒上吗?是否需要绕在纸管上?我有一些28*0.07mm的利兹线,抽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线圈直接绕在磁棒上吗?是否需要绕在纸管上?我有一些28*0.07mm的利兹线,抽空试试

线圈要缠在纸管上,而且纸管儿要能在磁棒上移动以便让线圈儿放在磁棒的最佳位置(磁棒三分之一的一端)。

网友:
我早些年试验过,这种天线效果改善程度有限,没多大意思。 不如框型天线来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线圈直接绕在磁棒上吗?是否需要绕在纸管上?我有一些28*0.07mm的利兹线,抽空试试

绕在纸管上有利于调整耦合度(移动)。

网友:
七十年代,也做过这个,当收音机调到乡收听的电台后,把这个装置放在旁边,旋转可变电容器,收音效果明显改善。

网友:
我做了一个。还没有做调整。不知道效果、

网友:
我怎么看图,这个L2是接到收音机的外接天线上去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L1的匝数好确定,但L2的匝数和收音机天线的阻抗有关(有些收音机是高阻,有些收音机是低阻)。需要实验确定。

网友:
看这里
【【HAM】使用PVC管制作AM环形天线  字幕机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8f24f401cf8bf02f1d

网友:
谢谢版主。。。海河  ,,,闹着玩。。谢谢啦

网友:
个人觉得没啥用,现在尤其是商铺牌匾照明系统的开关电源简直对收音机爱好者就是噩梦,坐标吉林省农村,设备六灯带磁棒电子管收音机,白天短波电台多如繁星,中波一两个台,一到晚上楼下商铺牌匾灯一开,收音机一片杂音,等晚些商铺灯关了就又恢复了,中波短波又恢复如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