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很久的简易晶体管特性曲线图示仪

楼主(2025-04-05):
美国 B&K Precision 1972年生产的简易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距今已有50余年历史。我大约在30年前邮购。

性能指标:

集电极电压  0--100V ,最大电流 100mA
集电极电流  每度  1/2/5/10 mA
基极电压     每度   0.05/0.1/0.2/0.5/1 V
基极电流     每度  1uA--2mA   按 1-2-5 分档
阶梯极数     6       (我已按网上看到的方法改成 10极)

本机可直接或通过外加电阻的方式,测试PNP和NPN型晶体管及场效应管的特性曲线。
本机不自带显示,需外接双通道示波器显示波形。
本机附有带弹性伸缩的在线测试探头。
厂家还贴心的附送带刻度的透明胶片,可直接安装或贴附在当时的通用示波器显示上。

余见图。

网友A:
现在应用起来,直接调整Ic,这样对这个曲线的要求就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用起来,直接调整Ic,这样对这个曲线的要求就下降了。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对图示仪的要求下降了吗?肯定下降了。因为新制造的三极管线性,一致性都大大提高了。

问题在于你说的直接调整Ic,以前不也是这样吗。

图示仪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例如详细了解未知三极管,场效应管的情况,精确配对等方面,仍然有一定作用。

网友B:
楼主上几个实测图看看。

网友:
说明书里有电路图吗?

楼主:
有电路图及元器件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几个实测图看看。

抱歉,实测图我就不打算搞了。我后来买了个上无二十一厂的XJ4810,所以这个已经至少20年不用了。尽管我估计仍然工作正常,但是不想麻烦了。因为我也不转让。除非你有其它方面的特殊需求,等我有空时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古董真是测试小锗管的利器呀,记得国产也有类似的产品。
看说明书,好像明确定义了Vce=10V,Ic=5ma时测得的电流放大系数为β值。
好像没有可选的管耗保护电阻,但是看曲线好像保护电阻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