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尝辄止是DIY大敌——失败的K596+7642+8002收音机柳暗花明再生记

楼主(2025-04-05):
精心谋划的596  7642   8002再生机打板归来,心急火燎的装机实验,干干脆脆的失败告终,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做这个电路的本意呢,不是嫌7642灵敏度不够,而是嫌他有时候大合唱,加一级再生,不图增益,只追求再生带来的尖锐选择性。
但是谁知道做出来是这个鸟样子,故障现象是再生必须一台一调,电子管机器一样,调好一个电台,搜台频率往高调一点就啸叫,往低调一点就没声。

加上这几天忙,懒得鼓捣了。
后来,为了这个小机网购的立铣刀等等陆续到货,又觉得虽然兴趣顿失,但是也不应该轻易言败。既然没头绪,就先做机壳吧,一个破机壳,总不能再失败吧。制作机壳过程中,理一理思路,或许柳暗花明呢

做出来还顺眼,遂心情大好,理一理思路,坛友版主老师们的建议一一仔细看过,坚定了以下看法:
1、电路没问题,前半部分是安庆矿友老师实验过得电路,成熟电路,后半部分是老爷子实验过得成熟电路,怎么到了我这就不中?那显然只有1个问题,那就是是重点检查元件那些与原设计不符?代用的?参数不同的有没有?
2、坛友提示596尿性不足,动辄自激显然和他关系不大,应该是7642和8002所为。

3、降压使用效果要好一点,降压就是降低增益,把增益做成可调的不就得了?

按照第一点,电容按照老爷子和各位老师建议有选择置换,确定如下图。
电路元件剩下的最大不同就是安庆老师用的φ10*90的中波磁棒,我用的φ6*90的开关电源磁芯,机壳太小没办法!那会不会因为磁芯高频损耗小,低频指标差造成的?安庆老师也提示过可能磁棒Q不同。于是把磁棒换成两节6*30的锰锌磁棒(用老爷子的土办法鉴定的结果,原来用的是镍锌的,这次选的用指针表测电阻明显小的,颜色也明显不一样)

此前,冰岛和其他老师都提示自耦形式磁棒线圈可以尝试。这次坚决改为自耦式,并且用于反馈部分线圈绕在其他线圈外面,自我赶脚耦合好低频可能会更好些。(怎么好像是做胆牛的思维方式?)

改造完毕,立马开机,咦?没声?还冒出一股青烟?赶紧关机。细细一看,匆忙中烙铁没插回焊台,插在了松香盒里。
重新开机,改锥旋动7642的2脚可变电阻,立刻收到电台,稍微调节可变电阻,增益再生,高低端灵敏度差别不那么大,能保证再生一次调节完毕,高端部啸叫,低端有台(我们这有一个中波549)

到此,可以宣布失败的596已经变为成功的596啦,因为即使低端,也没有合唱,选择性明显提高,高端选择电台要凝神屏气仔细调,不然就炮台,这和之前的7642加8002大有不同。
定稿电路如下,补充一点,如果想做这玩意,千万把稳压用的LED设计在反面,不然调整时候太TM刺眼。

上图

补充内容 (2025-4-5 19:57):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我考虑,既然高频增益高,那就给他衰减一点不妨事,就在596B输出电位器也就是7642输入电位器顶端和地之间接一个30P的小电容,把高频部分短路到地,不就行了吗,结果满盘自激,...

网友:
TA7642第3只脚接电压5-10K可调,你试试好玩。可以应付你说的。

网友:
冒青烟是精华

网友:
折腾的快乐!

网友:
好像说的就是我
DIY 一半   好多就不想搞了

楼主:
做出来还顺眼,遂心情大好,理一理思路,坛友版主老师们的建议一一仔细看过,坚定了以下看法:
1、电路没问题,前半部分是安庆矿友老师实验过得电路,成熟电路,后半部分是老爷子实验过得成熟电路,怎么到了我这就不中?那显然只有1个问题,那就是是重点检查元件那些与原设计不符?代用的?参数不同的有没有?
2、坛友提示596尿性不足,动辄自激显然和他关系不大,应该是7642和8002所为。

3、降压使用效果要好一点,降压就是降低增益,把增益做成可调的不就得了?

按照第一点,电容按照老爷子和各位老师建议有选择置换,确定如下图。电路原件剩下的最大不同就是安庆老师用的φ10*90的中波磁棒,我用的φ6的开关电源磁芯,会不会因为磁芯高频损耗小,低频指标差造成的?于是把磁棒换成两节6*30的锰锌磁棒(用老爷子的土办法鉴定的结果,原来用的是镍锌的,这次选的用指针表测电阻明显小的,颜色也不铜)
此前,冰岛和其他老师都提示自耦形式磁棒线圈可以尝试。这次坚决改为自耦式,并且用于反馈部分线圈绕在其他线圈外面,自我赶脚耦合好低频可能会更好些。

改造完毕,立马开机,咦?没声?还冒出一股青烟?赶紧关机。细细一看,匆忙中烙铁没插回焊台,插在了松香盒里。
重新开机,改锥旋动7642的2脚可变电阻,立刻收到电台,稍微调节可变电阻,增益再生,高低端灵敏度差别不那么大,能保证再生一次调节完毕,高端部啸叫,低端有台(我们这有一个中波549)
到此,可以宣布失败的596已经变为成功的596啦,因为即使低端,也没有合唱,选择性明显提高,高端选择电台要凝神屏气仔细调,不然就炮台,这和之前的7642加8002大有不同。
定稿电路如下,补充一点,如果想做这玩意,千万把稳压用的LED设计在反面,不然调整时候太TM刺眼。

网友A:
喇叭窗开得真漂亮,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窗开得真漂亮,赞!

顽童老师过奖了,这个不是亚克力的,是一个PVC材质的接线盒,材质又粘又“肉”,好多孔歪了。半孔尤其难搞,好在没有失手钻过头的。
原来的喇叭屁股太大,不好看,换了一个內磁式的屁股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顽童老师过奖了,这个不是亚克力的,是一个PVC材质的接线盒,材质又粘又“肉”,好多孔歪了。半孔尤其 ...

说的是呀,手电钻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有小台钻、先打小孔定位再扩孔、可以省点事,深浅也好控制些。

楼主:
好在只是冒青烟,没有传来您那第10台收音机那微弱的吓人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在只是冒青烟,没有传来您那第10台收音机那微弱的吓人的声音

功夫不负有心人,祝贺你朋友

网友:

学习、学习,在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

网友:
恭喜成功,手钻开孔开这样,手艺不赖

楼主: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我考虑,既然高频增益高,那就给他衰减一点不妨事,就在596B输出电位器也就是7642输入电位器顶端和地之间(C2右端)接一个30P的小电容,把高频部分短路到地,不就行了吗,结果满盘自激,LED的亮度都突然变暗一些,说明电流激增,不知是啥原因,赶紧扯下来拉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我考虑,既然高频增益高,那就给他衰减一点不妨事,就在596B输出 ...

加了那个电容,刚好构成电感三点式,FET或者BJT的跟随器,如果输入是电抗,带感抗也很容易产生振荡的,还不如参考7600GR的中波天线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