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卡顿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5-04-05):
台式机上装个蓝牙、无线网卡板。
用了快一年一切正常。今天中午突然播放音乐卡顿。拔下清灰尘、橡皮擦金手指、重新装驱动也没解决卡顿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不行就重装系统,重装系统还不行的话,基本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2.4G干扰,找干扰源

网友:
  直接买一只USB蓝牙音频发射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刚买来的蓝牙小音箱就有不定时的卡半秒钟
最近好像很少卡。大概也是周围干扰?
但其它的从没卡顿。或许是芯片问题?

网友C:
微波炉用的2.4G频率与蓝牙频率比较近,
而且功率巨大,。。。
用过好多蓝牙耳机,灵敏度相差很多
philips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不行就重装系统,重装系统还不行的话,基本就是硬件问题了

装系统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来的蓝牙小音箱就有不定时的卡半秒钟
最近好像很少卡。大概也是周围干扰?
但其它的从没卡顿。或许 ...

没发现干扰源。我用电脑时喜欢安静,只开灯。灯是普通的LED灯, 应该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用的2.4G频率与蓝牙频率比较近,
而且功率巨大,。。。
用过好多蓝牙耳机,灵敏度相差很多

不用微波炉。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微波炉。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

2.4G频道干扰。改动自己路由器2.4G的频道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降频了引起的卡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干扰源。我用电脑时喜欢安静,只开灯。灯是普通的LED灯, 应该没影响。

我这个收到就发现有这个问题,反复试也找不出原因。
这个卡顿声就像把它与电脑拉开距离刚到会出现卡顿临界距离时的那种卡顿声,所以也怀疑过干扰,但它实际使用时就放在平板旁。
干扰源大概就是周围邻居的大量2.4G的无线(现在周围数量太多了)

近期也感觉不到有卡顿,看你贴了我昨晚又特意再试听,确实没有卡顿了。

这东西集成度特高,要出问题?芯片可能性高

你可用手机带你的音响试试,确认是蓝牙模块?再买个USB蓝牙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