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成品天线,打开短波世界大门

楼主(2025-04-05):
数次在窗台边使用德生PL505(DPS机)和BCL3000(LC调谐机)尝试收听短波电台,可是小机器天线太短收不到,大机器手动调谐几圈下来累够呛不说,也找不到几个台,一直以来我以为短波已不剩几个电台或是楼房内没有条件收听,直到最近购买了一个德生的成品天线(非常简单,就一根线),在阳台上展开约4m,接上收音机,哇,可以说在有几个频段附近,一步一台,突然对短波天线感兴趣起来,看来需要常来本版块逛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家里找根电线接上应该是一样的效果,只不过没有它那个容易收纳

钢卷尺 最好收纳。

网友:
欢迎常来,大家一起学习天线知识

网友B:
推荐 1530 天线效果好

网友A:
下回别买了。自己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 1530 天线效果好

淘宝搜索了一下,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回别买了。自己动手吧

其实家里找根电线接上应该是一样的效果,只不过没有它那个容易收纳

网友C:
瞧一瞧窗外有没有可以搭一下的地方,有的话拉一根电线过去吧,就不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瞧一瞧窗外有没有可以搭一下的地方,有的话拉一根电线过去吧,就不用拆了

高层建筑,窗外还是不打主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卷尺 最好收纳。

嗨呀,早先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卷尺 最好收纳。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层建筑,窗外还是不打主意了

不知道你买的那个天线是啥样子的,想办法找根钓鱼竿试试,长线天线尽量远离建筑物和贴着建筑物效果差别很明显的

网友D:
你用的德生天线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德生天线什么样子?

型号是AN-05L

网友:
一根电线挂窗外就行,短波都是台,中国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