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板块有制作FM收音机的,特意提问。

楼主(2025-04-05):
怎样用网分以及频谱仪测试制作带通滤波器符合87MHZ-10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直接买个带通得了,免得麻烦。测试不就是一入一出接上频谱仪就行,注意下阻抗匹配。

具体一点是怎么样的?

网友:
首先把频谱仪关机擦干净收起来,不需要

然后如果你的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都是50欧,比较好办:
只要校准好网分,把滤波器2个端口用同轴线与网分的2个端口连起来就行了(不区分顺序)
测量结果S21或S12是功率传输比例,越高(接近0)越好。
如果滤波器用在高放之前,S21或S12最好大于负一。我做的88108滤波器S21是负0.5
S11或S22是滤波器的反射损耗,越低越好。惯例是88-108范围内小于负十。

如果你的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任何一个不是50欧(比如某宝上三端陶瓷88-108滤波器)
就没有简单的办法了。具体咋办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有三端LC回路的,我存了几个,找起来麻烦就不拍照了。
没用过网分,有空要搞个来玩下。

记得上世纪日本陶瓷88108输入阻抗75输出300
并且非常担心它们IIP3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索“FM带通"会出来一大堆,通常是三脚的。

我买了10.7的陶瓷滤波器,也算是带通了,但是怎么测试真的不会,

网友:
可以买个成品或把输入端做成调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