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文件如何反编译

楼主(2025-04-05):
这是咏联的行车记录仪的程序,用编程器读出来了,是一个BIN文件,用什么软件反编译?请多多指教,谢谢
NT96672 GD25Q32B.part01.rar (500 KB, 下载次数: 14) NT96672 GD25Q32B.part02.rar (500 KB, 下载次数: 11) NT96672 GD25Q32B.part03.rar (500 KB, 下载次数: 15) NT96672 GD25Q32B.part04.rar (500 KB, 下载次数: 9) NT96672

网友:
要看芯片架构的,就是里面cpu型号和架构(譬如arm,mips等等)。相同架构,不同型号的芯片,也差异很大。

binwalk
idapro
ghidra

等等。不过如果是稀奇固件,手工搞吧。汇编语言要过关,cpu架构要过关,芯片特性要过关。总之很难。就是有上面几个软件,也很难。

不过之类产品,还是linux核的居多。用ttl线看看能进去不。

楼主:
TTL线我有,连接TTL之后,用什么软件查看或者修改

网友:
bin文件就是为了防止反编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TL线我有,连接TTL之后,用什么软件查看或者修改

putty,去官网下。国内汉化的曾经有过鬼。

教程自己搜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tty,去官网下。国内汉化的曾经有过鬼。

教程自己搜下吧。

搜了半天,全部都是汉化版,官网在哪里?需要找个梯子跳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半天,全部都是汉化版,官网在哪里?需要找个梯子跳墙吗?

https://www.putty.org/

不需要,直接下就行。

网友B:
读的是GD25Q32?  这个可能是行车记录的数据,不是行车记录仪的程序,不需要反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的是GD25Q32?  这个可能是行车记录的数据,不是行车记录仪的程序,不需要反编译。

这样吗?但记录仪里好像也没有ROM,它的系统固件藏在那里呢?而且这个记录仪是没有屏幕的,所有用户功能都在手机APP上进行。

网友: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FLASH芯片,也可能这个机器的功能较少,这个容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