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容量测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5-04-06):
本人用ZB2L3检测仪对一节5号镍氢电池的容量进行测试,负载电阻选用两个7。5欧5W的电阻并联,总阻值大约3点几欧,不到4欧的样子,放电电流在300毫安左右,充电器用的是松下BQ-CC17,充满自停,充放电都能正常进行,没有拒充的现象,放完电的电池充满电大约需要5、6个小时左右,用ZB2L3共测试了4次,数据分别为:1410,1553,1506,1531,单位是毫安时。
不知以上数据应该取哪个为准?最大值,最小值,还是平均值?

网友:
你这个电池,厂商最起码标称1600MAH起步

网友A:
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更不是平均,是根据时间、电流"计算"的累加值
容量测量没有准的,不要太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更不是平均,是根据时间、电流"计算"的累加值
容量测量没有准的,不要太认真

ZB2L3测试的就是时间和电流的积分值吧?
确切地讲,应该是积分值,而不是“累加值”。

网友:
我读书少,没学过高数
不是"累加",是积分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