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80年前的老电子管收音机中周怎么检测?

楼主(2025-04-06):
我这个珍妮丝5d610老电子管收音机,两个中周必须拆下来吗?中间那个螺丝帽生锈了,我拧了一下,连轴转了,不敢再拧了,但是必须要把线剪断了再测试吗?4根线都引出来了(如图,红黑蓝黄4根线),怎么测试它的好坏?
哪位老师能给个这种老中州的结构图或者原理图什么的?谢谢!

网友A:
你有点急于求成了,为啥不把罗丝滴点油在卸。这种中周大概是调容的。其实你大可不必先折开中周只须先测下中周两组线圈通不通。待其它部分正常时在调中周。调中周没反应了在考滤卸它。

网友B:
机器进过水?????

网友:
四根线应该是两两相通就可以建立起基本的直流通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点急于求成了,为啥不把罗丝滴点油在卸。这种中周大概是调容的。其实你大可不必先折开中周只须先测下中 ...

是的,有点急于求成了。当初不知道中周的结构,就使劲拧螺丝了。结果没有拧下来,电感线圈被带动了,四根线头全部从中周底座端子上扯断了。
好在断开的线头够长,我再测量一下,接回到底座上吧。

请教一下各位,
每个中周电感线圈分两组,如何区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进过水?????

不清楚,收来就这样的。
中周拆下来一个,四根线头都扯断了,好在电感线圈被蜡封的挺严实,我再测一下是否好的。

网友:
电子管的中周线圈,应该不分初级次级的,他们一样的圈数。

你上个图片看看,再看看配的电容是多大的。根据电容就能知道。

网友:
老中周调容的常见,那螺丝是固定中周内部的也说不定

网友:
是调容把电容拆下来,测量线圈四组线圈电阻,和电感基本差不多就是好的。

网友C:
中周4个线头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周4个线头是有区别的。

你发这图,我咋没找到,说4个线头的区别的呢?。

蜂房绕,初次各1个线圈:
1、没有那2个线头和另外2个线头挨的更近的问题。
2、可能是外圈那个线头作为热端更好些吧。我推测的,没验证过。
3、那个做初级,那个做次级,貌似也区别不大。

想不出来,他们还有什么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4个线头是有区别的。

我把其中第2个中周拆下来看了一下,也就是个头高的那个中周,里面的结构跟您发出的图片最右边那个大的一模一样。
只可惜我当时转动中间那个螺丝的时候,因为锈住了,一带动就把整个中洲电感线圈给带动转起来四根线都扯断了。(也可能这机器老了,线早就断了,我不知道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4个线头是有区别的。

另外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两组线圈从电路图上看,都是24欧姆的,没有看出区别来,4个线头分别接在底座的4个角上,所以也不知道哪两个是A,B。

楼主:
最后哪4个断的线头是一组,就不清楚了。是否也不用分初级次级了,要找到两根24欧姆通路的,就算一组吧。

网友D:
互联网真是好,现在发发帖就能修收音机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互联网真是好,现在发发帖就能修收音机了,哈哈

发帖请教坛里老师,有问必答,是本坛的大好处。一个元器件一个元器件的学习,慢慢积累吧。离修理还差的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发这图,我咋没找到,说4个线头的区别的呢?。

用引出线的颜色区别(忘了),以后的调感式中周用标记P,D,F,G来区别。你可以参考另外那只中周的接线。

网友:
红色线肯定是接高压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引出线的颜色区别(忘了),以后的调感式中周用标记P,D,F,G来区别。你可以参考另外那只中周的接线。

是的,我看到后来的电子管收音机中周四个脚有标清楚了,但是这个珍妮诗由于比较老款,所以没有标FGPD.倒是中周的陶瓷底座上刻铸了U.S.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到后来的电子管收音机中周四个脚有标清楚了,但是这个珍妮诗由于比较老款,所以没有标FGPD.倒 ...

想起来了。早期的中周引线用顏色线引出,黄或深兰色接屏極,红色接高压,绿色接栅极,黑色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来了。早期的中周引线用顏色线引出,黄或深兰色接屏極,红色接高压,绿色接栅极,黑色接地线。·

谢谢谢谢。看了一下,两个中周都是这四种颜色的引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两组线圈从电路图上看,都是24欧姆的,没有看出区别来,4个线头分别接在底座 ...

或许根据断线的长度,就能够帮助确定一下哪个断头接哪个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来了。早期的中周引线用顏色线引出,黄或深兰色接屏極,红色接高压,绿色接栅极,黑色接地线。·

看了一下,红1/蓝2是一组,绿3/黑4是一组,每一组底座背面各并联一个微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许根据断线的长度,就能够帮助确定一下哪个断头接哪个底座

上下两组线圈,我根据长短各接一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引出线的颜色区别(忘了),以后的调感式中周用标记P,D,F,G来区别。你可以参考另外那只中周的接线。

中周由上下两组线圈,不知道哪一个是初级?我要是初级次级接反了,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引出线的颜色区别(忘了),以后的调感式中周用标记P,D,F,G来区别。你可以参考另外那只中周的接线。

从电路上看,两个中周哪个线头接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红1/蓝2是一组,绿3/黑4是一组,每一组底座背面各并联一个微调电容。

前面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黄或深兰色接屏極,红色接高压,(是初级)绿色接栅极,黑色接地线或接AGC(是次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电路上看,两个中周哪个线头接地啊?

建议用四种颜色软线引出来。做好记录。譬如红蓝一组、绿黑一组。排列组合也就4种接线方式。但组与组之间不能错。其它接错了没啥安全后果。放心弄去。但不能把线头和线尾一边接初级一边接次级比如红黑一组,蓝绿一组就不对了 。高压往前窜也许会击穿耦合电容,其它没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黄或深兰色接屏極,红色接高压,(是初级)绿色接栅极,黑色接地线或接AGC(是 ...

底座的4种颜色的线都是好的,该连在哪儿就连在哪儿,关键问题是这4根线头是电感线圈的4根线都断了,4根线看着都一样,没办法区分。

从电路图上看,这个初级和次级都是一样的阻抗,那么我从这个图上看,能把上面一组定为初级,下面一组定为次级吗?还是无所谓,哪个做初级哪个做次级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四种颜色软线引出来。做好记录。譬如红蓝一组、绿黑一组。排列组合也就4种接线方式。但组与组之 ...

好的,你说的我懂了,同一个电感线圈出来的两根线一组,要么都接红蓝,要么都接绿黑,一定不能交叉接。

网友C:
接黑线i就是次级。如果区分不了,下面的就是次级。接反了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黑线i就是次级。如果区分不了,下面的就是次级。接反了也能工作。

好的。我试一下线圈各组线路都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黑线i就是次级。如果区分不了,下面的就是次级。接反了也能工作。

第二中周已经修理好了。四根断线两两相通,也就是上下两个线圈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黑线i就是次级。如果区分不了,下面的就是次级。接反了也能工作。

第一个中周也拆下来了。四根接线值得借鉴:上层一组线圈儿是初级,下层一组线圈是次级。很可惜,初级线圈儿断了,我拆了一大半线终于找到了断头,没办法修,我自己也不会绕。只能网上买了替代了。

楼主:
不知道网上是不是能买到合适的中周线圈。各位有修理经验的,帮助指点一下吧。

楼主:
从电路图上看,第二个中周比第一个中周要阻抗高一些,是30欧,第一个是24欧。
目测对比两个中周,确实第二个中周的线圈也要厚一些。
不知道网上能不能买到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中周也拆下来了。四根接线值得借鉴:上层一组线圈儿是初级,下层一组线圈是次级。很可惜,初级线圈 ...

把断头接上。注意多股线不能焊接成少股或者有假焊的股。然后再乱到原位置。注意要乱饶不能平饶,因为你不会饶蜂房式线圈可以减小分布电容。以前我介绍过徒手绕制蜂窝式线圈(很麻烦的),你也可以找找看。线圈最好煮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断头接上。注意多股线不能焊接成少股或者有假焊的股。然后再乱到原位置。注意要乱饶不能平饶,因为你不 ...

那我乱绕可以吗?原来线圈用的是蜂房的绕法,所以很紧密。如果乱绕的话,我是不是两边要做个夹板?然后在中间乱绕就行了?但线圈可能会绕的比较大一些。
您再说具体一点儿,我很想把它恢复起来。
焊接没问题,我尽量把每根线都看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断头接上。注意多股线不能焊接成少股或者有假焊的股。然后再乱到原位置。注意要乱饶不能平饶,因为你不 ...

还有一个细节忘了说了,就是第二个中周用的是单股漆包线,外面又包了绵线。第一个中周,也就是这个坏的中周,用的是多股漆包线,也外包绵线,绕的线圈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断头接上。注意多股线不能焊接成少股或者有假焊的股。然后再乱到原位置。注意要乱饶不能平饶,因为你不 ...

我学习了一下蜂窝线圈的绕法,因为这个线圈儿已经是煮过蜡的,拆的时候就很涩,可以试一下重新恢复。但是要很有耐心,花大功夫。试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乱绕可以吗?原来线圈用的是蜂房的绕法,所以很紧密。如果乱绕的话,我是不是两边要做个夹板?然后在 ...

我是不是两边要做个夹板?然后在中间乱绕就行了。就是的。

网友C:
单股漆包线,外面又包了绵线。那叫纱包线。第二中周不要求高增益,主要是展宽同频带,故此用的是单线,以后312中周都是用的多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股漆包线,外面又包了绵线。那叫纱包线。第二中周不要求高增益,主要是展宽同频带,故此用的是单线,以后 ...

原来是这样。

网友B:
3D打印试制可调耦合式中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供参考。

如果不会绕蜂房,就乱绕即可,需要注意的是,线圈宽度不要超过磁芯宽度,最好1/3-1/2之间。可以两边加个骨架,用介电常数小的材料,譬如尼龙。

蜂房绕,杂散电容小。但是用线稍多,所以q值未必高。提高q值最简单的法子就是用粗一点的线。再说了,提高那点q值,对实际影响不太大。

另:
没仪器的话,调中周和统调,可不好搞。尤其是新手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试制可调耦合式中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1192&fromuid=25 ...

仔细看了你的经验做法,难度这么高,佩服佩服!
看了之后果断放弃尝试蜂窝绕法,改乱绕吧!

楼主:
又一个问题来了:
两个中周底部,各有两个微调电容,但可调螺丝都锈住了,应该问题不大吧?
还是说必须解决?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红1/蓝2是一组,绿3/黑4是一组,每一组底座背面各并联一个微调电容。

有LCR表,可以测相位,再确定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LCR表,可以测相位,再确定接法

能祥细说说嘛?

楼主:
这机芯两个中周底底各有一组微调电容,现在锈住了,我把锈住四颗螺丝打开看了一下。就是两个金属夹片,各夹了两个云母片做微调。

楼主:
中周底座上锈住的螺丝被暴力拧下来了。重新上油拧回去。
这种螺丝不是M3也不是M4型的,螺纹更细密一些。

楼主:
中周的微调电容修好了。

楼主:
每个中周底座上有两个微调电容。就是两个金属片各夹一个长方形和圆形云母片。

楼主:
底座上刻印有G2, B100, GUTHMAN, CHICAGO, U.S.A字样。应该是美国芝加哥一个叫GUTHMAN(古特曼)的公司生产的吧。

楼主:
有个中周的一个线圈断线了。 拆下来又重新绕了,绕的水平差一些,手工蜂窝线法,线圈也通了,就是难看了点儿。 因为绕的松,所以比原来的那一个大一圈,希望试机时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是两边要做个夹板?然后在中间乱绕就行了。就是的。

采用了人工乱绕蜂窝法,难看了点。 而且我测量下来电阻达到了50欧。好的一组是30欧,跟电路图上说的一样。

楼主:
有个问题,这个“管顶接线”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机器中周没有任何接线啊?

楼主:
微调电容的螺丝都上了润滑油,转动轻松多了。底座固定上,检查接线,等待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这个“管顶接线”是什么意思。 我这个机器中周没有任何接线啊?

最老的中周有一少部分是带接线帽的,它是接在大管子带栅帽的顶端,也就是中周下面是三个引出线,上面一个引出线,通常用于6B8C电子管做中放的机器上,你不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