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ython语言日常上网自动打开几个网站

楼主(2025-04-06):
网址放在“几个网址.txt”文件中,一行一个,可以从浏览器地址栏复制粘贴。
代码如下:
import webbrowser,time

fn='几个网址.txt'

print('日常上网自动打开几个网站……')
f=open(fn,'r')
for url in f:
    webbrowser.open(url)
    time.sleep(2)
f.close()

楼主: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功能:批量打开网址
::
::说明:
::将需要打开的网址列在URL.txt文件中,一行一个完整网址
::例如  https://www.baidu.com   http://www.crystalradio.cn
::
::将URL.txt文件和本批处理文件放在相同路径,运行本批处理即可。
::
::注意批处理文件在保存时,编码需要是ANSI,否则显示可能会乱码。(Win10记事本默认保存编码是UTF-8)
::
::by XIAOCAKE
::

@echo off &color 0a & title 批量打开网址

cd /d %~dp0 &echo 当前工作目录:%cd%

for /f "tokens=*" %%a in ( URL.txt ) do (
    echo 打开%%a
    start %%a
    timeout /t 1 /nobreak >nul
)

timeout /t 5 /nobreak >nul
exit /b 0

楼主:
第一次看到for循环的do里面还可以多行

网友A:
小白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表示看不懂

可以用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