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收购飞乐牌729型收音机维修记录

楼主(2025-04-06):
3月25日收购飞乐牌729型收音机维修记录

收音机到手没有外套,外壳小有磕碰,没有调谐没有了,机器外壳被上家用胶水粘上了,有后盖螺丝,机内没有固定后板的螺丝柱。

机内的电路板仔细检查发现少3只电阻和一只电容,电阻分别是15K、5.1K、510Ω的,电容是6800PF的。仔细查看有几处原件磕碰在一起的用镊子分开,将缺少的原件从新焊上,检查无后误后,开机检查整机电流正常,调谐下旋钮出声了,灵敏度还挺高,收音机修复了。

网友A:
机芯干净 状态不错  值得拥有

网友B:
这机器的电位器不太好找。

网友C:
那几个氧化发黑的瓷可调电容
有变质且容量变小的嫌疑

试着将瓷片微调换新或在背面加焊5P——10P的小瓷片
并重新调试
可望统调能更好
当然收音灵敏度也会更高

网友D:
请楼主传授一下如何把板子处理如此洁净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传授一下如何把板子处理如此洁净的方法

水洗大法。

首先将厨房用的洗洁精5瓶盖倒进空纯净水瓶中,将瓶内再装满水进行稀释。在准备一只画油画用的扁头毛笔,将洗洁精瓶用的喷嘴拧在纯净水瓶上就可以用了,将机芯侧立着,对着机芯内喷洒着水,在用毛刷细心的刷洗原件和电路板,电感线圈和中周变压器一定要注意尽量少喷水,刷洗几次在用清水刷洗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暴晒,最好有风天干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芯干净 状态不错  值得拥有

到手机器先进行清灰除尘。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电位器不太好找。

是的,这电位器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氧化发黑的瓷可调电容
有变质且容量变小的嫌疑

修理完听着还可以,记下您说的几个可调电容,不行时再调。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存得很好。

和原机主有关。

网友F:
嘎嘎新的感觉,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电位器不太好找。

这种电位器即使鱼塘里有,也贵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位器即使鱼塘里有,也贵的可以

这种收音机开关电位器当年在我们当地的广播服务部就有卖的,记得当时售价是7角八分钱。现在可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嘎嘎新的感觉,不错

呵呵 还嘎嘎新,也是伤痕累累

楼主:
补充点图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氧化发黑的瓷可调电容
有变质且容量变小的嫌疑

版主,之前淘宝买过CB-3-10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是多少呢?时间太久记不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版主,之前淘宝买过CB-3-10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是多少呢?时间太久记不得了

回lyh77717兄
CB-3-10的初级阻抗 1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lyh77717兄
CB-3-10的初级阻抗 10K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