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3478A缺笔画咋办?

楼主(2025-04-06):
如图所示,最左边+号缺一横,怎么修?

网友:
如果只是正负号的话就用油笔画上

网友:
  找到这个这个笔段对应的电极,看看外部连接在那里出了差错。如果是液晶屏本身的问题,比如玻璃掉了一角,就难办了。好像有人做了LED代用屏。

网友:
面板不拆开检查是无法确认故障点的。

网友:
网上见过有大神用打火机的高压修复液晶缺画

网友:
我也入手了一个,这表怎么样。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导电橡胶的,可以用橡皮擦擦,如果是别的方式连接千万别动了,否则可能少的笔画更多。

网友:
精度看起来还行吧

网友:
3478A我觉得是最实惠的,我的买了十几年了,品相很差,但是准确与34401和34470比是差不多了,只是显示不了这么多位。

网友:
个人经验,液晶板本身是很难损坏的,常见的故障问题主要是偏光膜老化和接触不良(导电橡胶),你这种缺画的,很有可能是导电橡胶接触不良,自己打理一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
液晶屏差笔画,如果是排线有问题还好处理,如果是屏漏液就不好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