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用的老电容焊脚都是铜的

楼主(2025-04-07):
请大家看看这个电容是干什么的用的老电容焊脚都是铜的,

万用表测试下来容量

网友A:
看起来像独石电容,或者云母电容,更像前者一点。以下来自网络:
独石(Monolithic)电容
由于多层陶瓷需要烧结瓷化,形成一体化结构,所以引线(Lead)封装的多层陶瓷电容。多层陶瓷电容,也就是MLCC,片状(Chip)的多层陶瓷电容是目前世界上使用量最大的电容类型,其标准化封装,尺寸小,适用于自动化高密度贴片生产。

独石电容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别称,英文名称monolithic ceramic capacitor或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 简称MLCC,根据所使用的材料,可分为三类。
一类为温度补偿类NPO电介质这种电容器电气性能最稳定,基本上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属超稳定型、低损耗电容材料类型,适用在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电路中。
二类为高介电常数类X7R电介质由于X7R是一种强电介质,因而能制造出容量比NPO介质更大的电容器。这种电容器性能较稳定,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其特有的性能变化并不显著,属稳定电容材料类型,使用在隔直、耦合、傍路、滤波电路及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中高频电路中。
三类为半导体类Y5V电介质这种电容器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常用于生产比容较大、标称容量较高的大容量电容器产品。但其容量稳定性较X7R差,容量、损耗对温度、电压等测试条件较敏感,主要用在电子整机中的振荡、耦合、滤波及旁路电路中。
特点:温度特性好,频率特性好。一般电容随着频率的上升,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独石电容下降比较少,容量比较稳定。
独石电容的特点和瓷片电容的特点又有什么区别呢?
独石电容的特点是:
电容量大,稳定,容量范围是10pF~10uF;
体积小,比CBB电容体积还小;
耐高温耐湿性好;
温漂系数小
瓷片电容的特点是:
体积小,高频特性好;
比独石电容耐压高;
容量小,最大只有0.1uF;
比独石电容价格低。

网友B:
用在电源部分可以!

网友C:
显然是毒石,一般小哦体积的不超过1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独石电容,或者云母电容,更像前者一点。以下来自网络:
独石(Monolithic)电容
由于多层陶瓷需要 ...

以前收的,估计这电容没什么用,做功放里面的电容估计是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是毒石,一般小哦体积的不超过106

具体也不是太清楚,以前货场收的老电容,那个标志上面写的40v,感觉耐压4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电源部分可以!

电源部分的话就是整流滤波那一块,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的话就是整流滤波那一块,是这样吗?

是的去高频的地方都可以用!

网友D:
独石电容很小,这个体积较大,很可能是涤纶电容,砸开一个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涤纶电容吧

网友:
功放用得最多

网友:
放着收藏吧,早期的东西看不懂的,就不要用了

网友:
容量18NF,首先排除云母电容。

网友E:
同意9楼观点,涤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独石电容很小,这个体积较大,很可能是涤纶电容,砸开一个看看就清楚了。

一会拆一个看看里面

网友F:
夹在电容表上、用手指捏一会(儿),看看容量变化范围就可以判断它属于哪类品质。

楼主:
用手抓一下表显示130.5nf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夹在电容表上、用手指捏一会(儿),看看容量变化范围就可以判断它属于哪类品质。

用手抓一下表显示130.5n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9楼观点,涤纶电容.

图片拆的,,,

网友G:
玻璃釉电容,温度特性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玻璃釉电容,温度特性一般。

这样的电容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电容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多?

一般也就是退耦,高频旁路啥的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用,都是早年的产品,现在见不到了。还有一种红色片状独石电容,温度特性比这个好,小容量的可以做谐振电容,收音机的振荡回路衬垫电容等,稍大的也是做旁路或者高频退耦电容,体积比这个小,耐压一般都不高,但价格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也就是退耦,高频旁路啥的要求不高的场合用用,都是早年的产品,现在见不到了。还有一种红色片状独石 ...

谢谢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