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十年的工程,今日完工——给调频套件穿外衣

楼主(2025-04-07):
十年前,我刚刚认识矿坛,加入矿坛,在注册前以游客身份逛了一段时间,期间看到论坛“suhonggui”老师制作的分立调频收音机,并且在淘宝有套件出售,于是购买制作了一套,调试出声就放到了一边,前些天翻出来,调试了一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87280
此次调整用上了XG-25信号发生器,调整效果令人满意,于是设计并制作了一个3D打印的外壳,找出喇叭开关电位器电池盒等零件,使用两节18650电池供电,4.5寸高灵敏度喇叭,将板载的带开关圆盘电位器(时间太久接触不好,且外壳不好做),改成拆机的按键开关和wh148型旋钮电位器,最后将电路板装入,完成作品的最终制作(目前其实还差磁吸的电池盒盖板未制作)

一算时间,竟然过去了10年之久,十年来论坛发生了一些变化,消失了一些板块,新增了一些板块,也有坛友离开,也有坛友加入……

感慨到这里,下面欣赏作品

正面外观
背面外观
内部展示
拆开前盖
拆开后盖

网友A:
3D打印的外壳才是亮点!!!请问自己打印的吗?

网友B:
尺寸可以,改为铝合金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外壳才是亮点!!!请问自己打印的吗?

是的,自己有机器,自己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可以,改为铝合金更好

铝合金没有这么合适的成品,如果单独定做加工会很会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没有这么合适的成品,如果单独定做加工会很会很贵

铝合金也可以3D打出来吖,或者上加工中心。

网友C:
厉害了
外壳能否惠及坛友?
有一定量才行,我先报个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外壳能否惠及坛友?
有一定量才行,我先报个名

此外壳不适合大范围售卖,理由如下:
1、这个外壳是为了这个套件量身定做的,不适合其他电路板(尤其可变电容位置)
2、前后盖为了美观不留螺丝。同时建模时偷懒,目前前后盖都是用胶水粘接(我用粘手机屏幕的胶水为了后期能拆开)
3、如果为了后期维护拆卸就需要改模型用螺丝,前盖还好,后盖必然露螺丝孔
4、使用4.5寸喇叭比较少见

网友:
人靠衣装,马挂配西装

网友:
为了下n个十年,可给线路板裸铜上一层锡

网友D:
贴上木皮,喷清漆,会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上木皮,喷清漆,会更漂亮。

那需要下一个十年了
有一说一,3D打印的材质不太吃胶水,贴木皮会很困难,而且前面板这个造型,我是没有这等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有机器,自己建模

哇塞!!!佩服。DIY最大的痛就是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需要下一个十年了
有一说一,3D打印的材质不太吃胶水,贴木皮会很困难,而且前面板这个造型,我是 ...

用自粘木皮,美工刀修边,再用激光雕刻机雕上图案文字(贴字印字也行),自喷漆喷两遍,一晚上完活

补充,3D打印的材料还不吃激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自己有机器,自己建模

用草图大师建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