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SHER RS-M16 相关问题

楼主(2025-04-07):
今日在朋友处偶得一台  FISHER RS-M16  机器,一块面板丢失,能通电,没有声音,各位大神有看到过这样的机器,有这块面板的照片  或电器图吗?

网友A:
这个机器真是少见,功能还比较强大。右上角部分应该是电台存储按钮和指示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真是少见,功能还比较强大。右上角部分应该是电台存储按钮和指示灯吧。

是啊,功能挺强大的,功放模块为STK4131 功率挺大的,(STK4131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电路,采用单列18脚封装,电源电压范围为±36V,推荐电压为±24.5V,静态电流为60mA,输出功率为20W×2,谐波失真为0.08%,频率响应为20~50kHz),音质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真是少见,功能还比较强大。右上角部分应该是电台存储按钮和指示灯吧。

应该是调台按钮,指示灯正常亮起
机芯也不错,和卡座的机芯一样,电控轻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调台按钮,指示灯正常亮起
机芯也不错,和卡座的机芯一样,电控轻触的

收录机能带杜比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录机能带杜比的不多

对,内部也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真是少见,功能还比较强大。右上角部分应该是电台存储按钮和指示灯吧。

且有杜比效果,挺难得

网友:
机器看起来用料不错,好好清洁打理一番,享受一下机器给你带来的乐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且有杜比效果,挺难得

查找了下没有资料,可以先修的出声音来。再看其他的功能了。可以从各个芯片找相关的资料有参考电路,收音电路LA1235,1245电路不错,值得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