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管导热聚缘垫哪种好

楼主(2025-04-07):
现在逆变器功率管散热片大多都和散热片绝缘,发现多数用的硒胶片低压电动车控制器都用的玛拉胶带 还有diy用的硅酮导热橡胶这几种虽然绝缘但是用在扇热器上不知实际导热效果怎么样,在某电源上我摸功率管正面压板螺丝都热了而散热器还是冷的。他们传热效果和昂贵的氧化铝绝缘垫相比差了多少

网友A:
硅胶垫比较普遍
高端品可以用陶瓷垫
PET肯定是最廉价的做法

网友B:
只知道云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云母片。

云母片好像有扇热要求的根本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垫比较普遍
高端品可以用陶瓷垫
PET肯定是最廉价的做法

我拆过几个电瓶车控制器都是pet但是拆过工业电瓶车控制器是硅胶片

网友C:
氧化铝陶瓷片导热率30-40 W/mK(这个相当的便宜),硅脂片最高性能的霍尼韦尔相变型仅有8.5W/mK,云母片0.5 - 2W/mK,氧化铍陶瓷片导热率:230-330 W/mK(这个以前在工业激光器的半导体模块上见过作为散热用的),CVD金刚石片导热率2000~2200W/mK;(近几年攻克的工艺,材料价格逐年下降)。

还有英飞凌这种封装的贴片MOSFET功率管,上面最大面积的电极直接焊接在铜座子上水冷散热效果极好(热阻做的很小),目前可以做到单管超过200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氧化铝陶瓷片导热率30-40 W/mK(这个相当的便宜),硅脂片最高性能的霍尼韦尔相变型仅有8.5W/mK,云母片0.5 ...

氧化铍剧毒,普通人就不用想了。至于钻石,晶体下是那个导热率,加工成粉末做成片状,连好点的硅脂都赶不上。

DIY的话,氧化铝可以考虑。如果批量,那就PET或者硅胶垫,虽然效果差,但架不住廉价。

相变材料不行,不是价格问题,压薄了确保不了一定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