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用废线路板和笔记本坏电源外壳,造了一个测锂电池内阻的玩意儿

楼主(2025-04-07):
用废线路板和联想的笔记本坏电源外壳,两个化工470U/50V电解电容,造了一个测锂电池内阻的玩意儿。配合徐老师电桥测试锂电池内阻,效果不错,又省钱了。

网友A:
这样测出来的电池内阻偏大,原因是电池的内阻一般很小,电桥的测量点越接近电池越好,很明显,这样的测量结果是包含了线路板和电容阻抗的

网友:
22世纪高级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出来的电池内阻偏大,原因是电池的内阻一般很小,电桥的测量点越接近电池越好,很明显,这样的测量结 ...

得先测量出来正负极和电容的自有阻值,然后用测量电池数值减去自有阻值,就得出来正确的电池内阻。已经用耀锐YR1030+测试对比了,基本上一样。
具体操作如下:同一个电池,黑鳄鱼夹至接线片9.1毫欧,红鳄鱼夹至电容负极14毫欧,9.1+14=23.1毫欧,测试结果为34.8毫欧,然后34.8-23.1=11.7毫欧,跟专业内阻测试仪11.84毫欧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