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74HC和CD系列芯片,相互兼容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4-07):
74HC367和CD4503,二者的逻辑功能相同,都是4/2可控缓冲器
但是电路用74HC367工作就是不正常,请教大家,74HC和CD系列,都是CMOS电路,二者还是什么比较大的差异吗?谢谢

网友:
請仔細研究下它們各自的頻率特性、引脚排列:

楼主:
谢谢回复,二者的引脚排列是相同的,我没有注意二者的频率特性

网友A:
CD系列,供电电压可达十几伏

网友B:
74HC是兼容TTL电平的COMS器件芯片,CD是COMS电平芯片即标准COMS芯片。除了输入输出电平之外,74HC芯片供电是2-6V,而CD系列供电能干到3-18V

网友C:
如果确认是6V以下供电,那么HC肯定能代替CD的。
除非这CD集成作为延时或者线性模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系列,供电电压可达十几伏

谢谢关注,电压都是在标准5V下工作的,不能代,我感觉到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是兼容TTL电平的COMS器件芯片,CD是COMS电平芯片即标准COMS芯片。除了输入输出电平之外,74HC芯片供电 ...

谢谢关注,我本来以为,二者都是CMOS芯片,代换应该没问题
供电就是在5V电压下的,电压差距不是问题,电平会有问题吗,产生的故障现象是,抗干扰能力差,另外,好象对后级驱动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认是6V以下供电,那么HC肯定能代替CD的。
除非这CD集成作为延时或者线性模拟使用。

谢谢关注,就是在标准5V电压下工作的,我也弄不清楚,HC的代后工作不稳定。二楼大侠提到工作频率的问题,我还没弄明白二者在频率方面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认是6V以下供电,那么HC肯定能代替CD的。
除非这CD集成作为延时或者线性模拟使用。

谢谢,就是普通的逻辑电路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4HC是兼容TTL电平的COMS器件芯片,CD是COMS电平芯片即标准COMS芯片。除了输入输出电平之外,74HC芯片供电 ...

我记得HCT系列才是兼容TTL电平的吧,HC系列按理说就是高速的CMOS电路

网友E:
4000系列逻辑上可能和HC相同,但是(就怕这个)速度差太多,HC 几十兆,CD4000系列基本就是1M到顶了。驱动能力是4000基本无驱动能力只能扇出同系列电路。4000系列电路工作电压3-18V.

网友F:
有一次我帮客户找一块没有丝印的逻辑芯片,先测好真值表,再到淘宝找相同功能的HC和CD芯片,测试真值表一致,发给客户测试,不行,最后是按照旧芯片上面没有打磨掉的丝印,在网上买了一块丝印形状相似逻辑功能相同的芯片,测试新芯片和旧芯片输入和输出对地/对电源的二极管特性一致,发给客户测试正常。前面买的芯片既有HC的也有CDD ,和旧芯片相比较,逻辑功能相同,明显的特征就是输入和输出对地对电源的二极管特性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00系列逻辑上可能和HC相同,但是(就怕这个)速度差太多,HC 几十兆,CD4000系列基本就是1M到顶了。驱动 ...

谢谢关注。
如果HC的速度比4000快,按说代换应该没问题啊,现在是4000的使用正常,HC的用上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次我帮客户找一块没有丝印的逻辑芯片,先测好真值表,再到淘宝找相同功能的HC和CD芯片,测试真值表一致 ...

谢谢提醒。
HC的和4000的,我测了逻辑功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找不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网友:
也经历过一次,不过是CD4046坏,用74HC4046代换后  不能正常工作,换成CD4046后工作正常

楼主:
谢谢关注。所以,74HC和CD4000到底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也经历过一次,是CD4060BE,用74HC4060N代换后  不能正常工作,换成CD4060BE后工作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本来以为,二者都是CMOS芯片,代换应该没问题
供电就是在5V电压下的,电压差距不是问题,电 ...

CD系列驱动能力弱,74系列驱动能力更强,一般来说,速度越快驱动力就越强。由于74系列速度快,所以一些干扰信号也能反应出来。74系列一般需要在VCC与GND引脚就近并104电容也是这原因。
另外,74HC系列芯片最好使用PHILIPS(NXP)品牌的,尽量不要用TI的,TI的感觉最不稳定最容易受干扰。国产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HCT系列才是兼容TTL电平的吧,HC系列按理说就是高速的CMOS电路

是的,HCT/ACT这些带T的都是TTL电平兼容器件,5V±0.5V供电,现在多用于3.3V转5V电平输出。74HC、74AC这些都是MOS单元组成,但并不是指COMS芯片,在二十几年前还有人讲究这个,现在说起来连我自己都感觉很绕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普通的逻辑电路应用

普通的逻辑电路应用,频率要求不高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所以,74HC和CD4000到底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最大区别就在于抗干扰能力强(速度慢)

网友G:
     HC系列的最高工作频率要比CD系列高很多,但HC工作在低频时,对输入信号的整形要比CD的要求高得多,不能有窄脉冲干扰,对HC来讲,整形达不到要求,工作就不正常,所以,工作频率在音频或低频的电路,最好选用CD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G:
HC系列的最高工作频率要比CD系列高很多,但HC工作在低频时,对输入信号的整形要比CD的要求高得多,不 ...

谢谢您的回复,这样一说,说的很清晰了,受益匪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系列驱动能力弱,74系列驱动能力更强,一般来说,速度越快驱动力就越强。由于74系列速度快,所以一些干 ...

谢谢指点。根据您说的这些特点,我想想怎么样再测试一下

网友H:
从内部原理图上看,74HC367 内部每一级都是有反相器缓冲的,而CD4503 是没有缓冲的。

你得把实际应用电路原理图贴上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从内部原理图上看,74HC367 内部每一级都是有反相器缓冲的,而CD4503 是没有缓冲的。

你得把实际应用电 ...

CD系列,除非是U后缀。基本都是有缓冲的,但内部功能图未必会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