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888收音板波段开关,拆下来打理了下,在安装上后,中波,短波没反应了

楼主(2025-04-07):
请教下各位老师,夏普888收音板波段开关,拆下来打理了下,在安装上后,中波,短波没反应了

安装了应该很好档位都很丝滑,就是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A:
没必要拆,点无水乙醇,反复活动几下就好了

网友B:
PCB拆掉又焊上的,断脚了?

网友:
都磨出沟了,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前测试了吗?所有档位所有引脚都要测试一遍,数字表阻值必须显示为零。

安装前,都用万用表测试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是自己水平不高,做这样的手术,会滋生出新问题;

看看电源有没有加上去。

电压表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拆掉又焊上的,断脚了?

PCB板上都看了,没有段角,用的是吸吸带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自己水平不高,做这样的手术,会滋生出新问题;

看看电源有没有加上去。

拆了两回都是一样的故障,调频台非常多,灵敏度也非常好,就是中短播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拆,点无水乙醇,反复活动几下就好了

关键拆下来用砂纸打磨,后安装好来回波动都很丝滑,没有一点点阻力,按道理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分解开关需要合适工具,我们行业叫“拆制钳”,其实可以自制:
用一个正常的平口钳,嘴部磨成一长一短,用锉刀和砂纸修正光滑,就是一个很好的拆制钳。
拆制钳既可以拆解开关铆接脚,又可以压接回去,是个很好用的工具,对于经常需要拆洗维修开关制的朋友来说自制一个备用很有必要。

我把行业内自制方法发出来,供各位参考:

自制拆制钳

自制拆制钳

制作:用平口扁嘴钳,嘴部磨成一长一短,用锉刀修掉内齿后用砂纸打光滑,避免拆制和装回的时候损伤铁壳电镀。
使用:
拆制时,长嘴护铁壳,短嘴夹铆接爪,轻松拆开。
压回时,反过来,短嘴受力,长嘴压铆接爪顶端,小心铆压回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拆下来用砂纸打磨,后安装好来回波动都很丝滑,没有一点点阻力,按道理应该没有问题啊

千万不要用砂纸打磨
端子表面是镀银层,这个镀银层非常薄,好的电镀也大约能到30-50迈(微英寸)即大约1微米厚度,稍微碰碰就损坏了。
如果你真要清洁,只能用非常软的牙刷蘸牙膏,或者用牛仔布蘸牙膏轻柔擦拭,擦拭完后记得彻底清洁,然后用无水乙醇清洗再装回去。
另外,接触片(行业内叫“码片”)的接触部位更不要受力,那是只有0.1毫米(10丝)厚度的磷青铜片覆银(不超过1微米的压延银箔符合在铜质基材上)。
拆解和恢复开关关键部件一定要十分小心,这是整个开关最精密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万不要用砂纸打磨
端子表面是镀银层,这个镀银层非常薄,好的电镀也大约能到30-50迈(微英寸)即大 ...

开关里面的压片特别薄,一不小心就容易搞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碰到其它地方了,检查本振、中频通道,测下各级电压,应该很快就能找出问题,不要胡乱调整高频组件 ...

现在这个波段开关真不敢拆了,再拆的话,估计铜PCB板就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试各档接触良好,就不需要再拆了,可能是拆的过程中搞到其它地方导致出问题,按电路图查找一下 ...

嗯,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在拆的话焊盘估计不行

网友F:
我也有一台夏普888,波段开关也拆下来清洗过,几年过去了,一直正常。仔细慢慢查,应该可以找到原因。拆开波段开关的工具,根据我多次拆卸的经验,建议用指甲钳是非常方便的。附当年三洋4500的波段开关拆解图。

清洗前

清洗前

网友G:
夏普好些机型的波段开关内,有2组触片附加了除当前波段外其他波段全部接地的装置,这2个装置内的阻隔塑料片十分清薄,清洗后回装时要十分小心,安装不到位就引起信号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台夏普888,波段开关也拆下来清洗过,几年过去了,一直正常。仔细慢慢查,应该可以找到原因。拆开 ...

这个好像是录放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夏普好些机型的波段开关内,有2组触片附加了除当前波段外其他波段全部接地的装置,这2个装置内的阻隔塑料片 ...

888的收音板波段开关,今天又拆下来打理了一下,装好后用万用表,每个角测试都是有用的,但是安装到收音板上后,还是只能收FM调频台,效果非常好。中波短波都没有台,但是有噪音

网友H:
用WD40喷静止触片和动触片,在用擦皮打磨静止触片,等光亮如新即可,动触片需要用300目砂纸轻轻打磨后,全部用酒精消消毒除去WD40的强氧化剂,再把静止触点打点滴油,组装后再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完好无损就可以恢复正常使用了!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WD40喷静止触片和动触片,在用擦皮打磨静止触片,等光亮如新即可,动触片需要用300目砂纸轻轻打磨后,全 ...

都拆下来,打理干净了,万用表测每一档都正常,但是装的机器上就不行了,只能收到FM台,中短波没反应

网友I:
先测量转换到SW MW时,电源电压正常吗?供电正常吗?相关的调幅频段IC或管子工作正常吗?

和修理收音机是一样的,如果转换开关真没有问题,供电也正常,可能455中周出问题了,毕竟供电正常时,中波和短波同时不起振的可能性很低....

455中周出问题,可以用正常的收音机中频搭个线,来试试

网友:
夏普800对比夏普888,两款机器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差不多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2fdebe7dad8ea9b72d

网友:
夏普800的电路图,在《中外高保真与组合音响维修手册 第一集》里,下载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05974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测量转换到SW MW时,电源电压正常吗?供电正常吗?相关的调幅频段IC或管子工作正常吗?

和修理收音机 ...

波段开关拆之前都是正常的,就是里面接触不好,想拆下来打理一下的,

有一块800的原装收音板明天原件拆下来,换到这个888收银板上试一试

网友:
东西都是拆坏的wd40可以解决大多数接触不良

网友:
先测量AN7224各脚电压,如果都正常,把C28(47pf)短路,看看有没有出声音?

逐步逐步的查,收录机应该不难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