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TA8122的电路图挺特别的

楼主(2025-04-07):
97年出口机型的小机器,塑料质感好,非常精致,几乎赶上索尼了。

库存一个崭新,带的电路图比较新鲜,请大家分析。

TA8122_1

TA8122_1

TA8122_2

TA8122_2

楼主:
看不太清的变容管型号IS2638

楼主:
挡住了,再来
这次二极管是国产的

网友:
图片不好看,翻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我测试过,灵敏度很高,德生9700就是用这个芯片。

德生9700咋样,值得入手吗

网友:
东芝随身听有一款貌似是这个芯片,效果就很一般,尤其是调频波段。

网友:
变容范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我测试过,灵敏度很高,德生9700就是用这个芯片。

是不是要比CXA1238等的好?

网友:
当年有一个星球牌W120E随身听,里面是使用的TA8122,灵敏度很好,同样星球牌的同样型号的后期的机子就使用的是CXA1238S,

楼主:
哪位老师分析一下AFC原理,为什么频率偏移会产生两个方向的电压呢?

网友:
aiwa在九十年的年生产的收音放音随身听,收音部分绝大多数都是这个东芝ta8122。此芯片灵敏度高,fm立体声效果好。这个纯模拟收音芯片集成度高,调频部分没有鉴频中周,只需要一个陶瓷振荡器。外部电路原件少,故障率低。音质比后期许多mp3内置的电调协无外网原件的高继承度收音芯片效果好的多。

网友:
9700收音机灵敏度高,好机

网友:
把机子图片发出来呀,馋死一帮老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