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有夏普888的图纸,电子版的,谢谢那位大师有夏普888的图纸,电子版的,谢谢

楼主(2025-04-07):
那位大师有夏普GF888的图纸,电子版的,谢谢,

网友A:
夏普GF888和夏普800的电路图差别不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059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普GF888和夏普800的电路图差别不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05974

有个问题问一下,888变压器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我这个输出电压22.3伏左右,感觉电压不对劲啊,变压器是原装无修的变压器,输出是16.5伏,然后经过电容二极管整流出来是22点几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问一下,888变压器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我这个输出电压22.3伏左右,感觉电压不对劲啊,变压器是 ...

可能你万用表欠电压了,数字表会测不准,会明显偏高,借用别人的表来测测看

也可能你居住处市电偏高,

长时间开机,开一定的音量,如果没有明显发热的现象,就别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万用表欠电压了,数字表会测不准,会明显偏高,借用别人的表来测测看

也可能你居住处市电偏高, ...

用台表测量也是22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