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836a10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25-04-07):
这几天把差点烂尾的4836收音机做完了。今天试机没收到台,几乎无声,怀疑是32.768不良。在电脑主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就好了,调频波段的沙沙声出来了。调了一下台,发现比较难调准。但很小心还是能调准。中波段调不出台,调谐指示灯能亮,灯闪,但不出声。短波偶尔的能调准,中波是一个台都调不出来。感觉很不好调谐。我的波段是,FM6,86.5--109。FM14,64--87。AM3,504--1665。sw1,2.3--10。sw2,3.2--7.6。sw10,7.0--16。sw17,13--18。sw18,18--28.5。

网友:
误差没大过设定区间,自然就还是在那个波段。AM波段天线是不调谐的。

网友:
    你先调FM先,FM正常了表明电路基本正常。这个芯片有点技术是波段电压,你与规格书的分压对比一下分压值是否正常,因为这个电压关系到接收的频段。他的输出电压约1伏,你计一下。
     还有一点你要确认一下这个芯片不是假的。我做4831时正常应该是买4831-B30,哪知我第一次买了4831-B31,怎样调也只有沙沙声。然后搜完全网也没有B31这个芯片

网友:
看您的电位器没有旋钮,要想调的舒服,用多圈电位器,或者拉线减速,至少也得一个大点的旋钮,不然一调就过了,很难调准;关于波段电阻:1.精度为1%;2.总电阻为500k,两个条件都需达到,不然有些波段可能不对。

楼主:
芯片是好的,只是中波调不出台。调谐电位器是那个绿色的密封电位器。面板上那些是音调和音量,波段开关。不知道波段电阻误差大的话会是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好的,只是中波调不出台。调谐电位器是那个绿色的密封电位器。面板上那些是音调和音量,波段开关。不 ...

波段电阻误差大就有可能您需要的波段是AM2(522–1620 kHz,9k步进),实际波段是AM1(520–1710 kHz,10k步进),这时可能就收不到台了;另外中波天线是否接对,电感量是否达到。

楼主:
如果没有误差大到另一个波段的值时候呢?天线用电感表测过了,220uH。还有一个疑问是,文档里天线电感是180uH~450uH。它在这个那么宽的范围内,它怎么控制波段的频率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误差大到另一个波段的值时候呢?天线用电感表测过了,220uH。还有一个疑问是,文档里天线电感是180 ...

中波天线电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4836的中波灵敏度确实比较低。但是FM特别好,尤其是立体声输出。dsp芯片的收音机只要接线没有问题一般都能够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天线电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4836的中波灵敏度确实比较低。但是FM特别好,尤其是立体声输出。dsp芯片 ...

如果电路无问题、波段分压无问题的话可以换条长的磁棒试试。反正他的中波天线只要一个绕组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同名端搞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好的,只是中波调不出台。调谐电位器是那个绿色的密封电位器。面板上那些是音调和音量,波段开关。不 ...

前面许多网友都说过了,SI4836-A10的波段电阻是最关键的。
我在制作4836时也发想这样的问题:FM很好时、AM却声音很小,微调一下中波的波段电阻值声音就变大。我考虑、有可能是芯片存在离散性、或是线路板设计方面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试试:FM和AM分别用两组波段电阻,单独调试、看看AM能否正常收台。
总之、这个SI4836不如 KT0936使用单一波段电阻调试简单。SI4836的波段电阻一动就需要动“一串”很是麻烦

楼主:
我用两个串联解决了那些波段电阻。现在怀疑是这一串电阻的误差超过百分之一。因为我好像看到过谁说的用一个色环电感都能收到台

楼主:
我也是听说它调频的性能很好。所以这里就做了音调用了彩电的tda7266as功放块,两路btl输出。这个块子可以低至三伏。现在用一节18650供电。

网友B:
是否可以用dac输出调整电压来调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用dac输出调整电压来调谐?

这样不科学,用得DAC也得用个单片机,哪倒不如用IIC控制的收音芯片了。除非找到一个可以用脉冲计数器控制的DAC芯片,以收音芯片0.1MHz步进输出电平的电路。

楼主:
刚才重新选配了波段电阻。试机,中波只收到一个外国台,才想到今天是星期二。然后做了一下试验,在中波天线那个圆筒里塞人电磁炉的磁芯条,发现调到的台不变。它这是什么原理呢?电感量从220至少升到三百多微享了。

楼主:
不对,不关星期二的事。另一个直放机能收到台,本地强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科学,用得DAC也得用个单片机,哪倒不如用IIC控制的收音芯片了。除非找到一个可以用脉冲计数器控制 ...

我见单片机现在做好的核心板非常便宜的,还自带dac,配套一个旋转编码器做控制,感觉电压可以控制得比较细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见单片机现在做好的核心板非常便宜的,还自带dac,配套一个旋转编码器做控制,感觉电压可以控制得比较 ...

原理上可以实现,但现实使用起来不行。你DAC输出电压调台,只能一级级地加上去,如果要实现搜索电台就只能够他的调谐指示灯的电平反馈到单片机引脚上告诉单片机电台到达了,可以停止电压升输出……至于这个调谐指示灯的输出与否不能设置其灵敏度阀值。如果换成IIC控制的芯片,一条指令就能让芯片自己进行搜索,到台自动停了,而且在参数设置里面还能设备搜台的信噪比阀值、电台信号强度阀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可以实现,但现实使用起来不行。你DAC输出电压调台,只能一级级地加上去,如果要实现搜索电台就只 ...

这个停止可以手动实现,拧动编码器就可以变,哦,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编码器,那个就是一个无限转动长得像电位器的器件。听到声音自己停下就是了。不一定用单片机就要自动搜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停止可以手动实现,拧动编码器就可以变,哦,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编码器,那个就是一个无限转动长得像 ...

       其实编码器就是个两个常开开关的组合,一级级地扭与用按键一点点地按同一原理。
      我还未搞明白你只想要达到手动旋钮调台目的,再用上单片机,为什么不用带IIC的收音芯片,而非要用DAC方式输出去控制哪些以电压调台的收音芯片。DA输出有误差,就算你用编码器旋也要靠单片机将数据信号输出为电平电压,且一般单片机的DA精度是12位或者13位,批量的话就算你同一个DA值输出的电压也有误差,也就是说同一DA值所对应该的接收频率也不一样。早期靠变容二极管调台的电路就是这个原理,每台机都要修正电压值。
       我用带IIC的收音芯片,用编码器旋都可以改变频目标率数值,再经IIC协议传到收音芯片处。转时显示频率多小就传多小目标频率到收音芯片上,一点误差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编码器就是个两个常开开关的组合,一级级地扭与用按键一点点地按同一原理。
      我还未搞 ...

也是,有单片机了可以直接指定频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