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93功放板的亿点点小事故

楼主(2025-04-07):
不知为何芯片自激,发热严重,有奇怪的噪音,甚至输出有直流,有点逆天
在测试的时候焊锡被压在电路板下方,断电后立即取出,再次上电,然后bomn~(焊锡丝:我保护你半天了
原电路不知为何不可用(测试的时候只有左边的7293工作,右边会发热但不工作输出含有直流电)
vcc vee 均对地电压均衡 静音控制待机控制均有4.5v由78l05供电
原电路:
希望有坛友帮忙看看

然后我重新设计了一个纯后级官网pdf上的版本

破防中

网友A:
楼主请偷着乐:6楼版主是业内人士、7楼老师著作等身、8楼老师会做几十上百GHZ电路

而我虽然啥也不是 却找来大堆ADI公司/LT公司布板方面应用笔记
记得楼主自称英文上手所以全英文

入门款:ADI MT-031。别看它讲的是Analog vs digital GND其实analog vs Power GND也适用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utorials/MT-031.pdf

进阶,包含8楼大师说的电流途径问题。AN-202对我影响深远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on-notes/AN-202.pdf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673020828AN_345.pdf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pp-notes/an-257.pdf

警惕无源元件陷阱:为何楼主的electrolytic capacitor不适合高频去耦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6554001060AN348.pdf

《你的放大器振荡吗》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n-notes/an148fa.pdf

圣遗物:LT公司AN47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on-notes/an47fa.pdf

网友:
其实就几个大原则,做好了很难自激。
不需大面积铺地。铺地很多时候弊大于利。铺出地岛或地半岛这样支离破碎的地,很多时候会成为隐藏的信号耦合路径,带来噪音或不期望的反馈。
反馈入地点,与信号输入的入地点,尽量在一起。输出电流环路的回流地(IC电源腿-输出-喇叭-地-滤波退耦电容-IC电源腿 这一环路在地上的流动轨迹)不要流过前述信号地。
退耦电容尽量靠近功放芯片。
该加的补偿要有。

网友B:
楼主重新画的电路,存在2个问题:

1、正输入引脚缺少了一只接到地线的电阻,会导致功放输出直流。

2、输出端没有安排防振的茹贝尔RC串联网络,容易出现自激。

网友C:
发一份LM3886的前后级合并式功放给你参考。

丝印:

走线:

实物:

网友:
你这个layout不自激才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一份LM3886的前后级合并式功放给你参考。

丝印:

这种布线也是我的布线风格,肯定不自激。一定要手工布线。

网友D:
留意主电源/主电源大电容/中电容和主电源塑料消振电容的走线长短与您的走线长短一段一段比较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tda7293.pdf

如果对这几段铜箔的微享量电感没有专业的控制能力和感悟经验。我劝矿友们玩这些威力极为强劲

的功放IC,还是复厂商的PBC图为妥.免于经济损失.

一些功放机生产厂家也范同样错误,我所在纽约环绕声音响公司一款功放,使用TDA76XX功放的,整个

品种全军复没烧IC。  而有一款使用TDA7388的车机,印板功放地铜箔因电感过大自激烧成灰

网友:
“原电路不知为何不可用”

您的C8, C9, C13 ,C14,与IC电源脚距离,与厂商PCB图距离相比,大了4--6倍以上.

还有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偷着乐:6楼版主是业内人士、7楼老师著作等身、8楼老师会做几十上百GHZ电路

而我虽然啥也不是  ...

大湿您谦虚了。看过这么多干货文章的人,怎可能是低手呢?

网友:
该PCB图一言难尽,看的有点费劲,强电流PCB能不能加粗一点点?是自动布线吗?信号图层走向不要参与强电流地环路,包括各滤波电容、电源输入GND通道、IC供电回路等等剥离开讯号来流向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意主电源/主电源大电容/中电容和主电源塑料消振电容的走线长短与您的走线长短一段一段比较

https://ww ...

楼主这个不单单是走线距离的问题,而是信号电流大小流程顺序都乱的一塌糊涂。

网友:
这个图好像是开源广场的图

网友:
玩开源广场的图,需要找验证过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重新画的电路,存在2个问题:

1、正输入引脚缺少了一只接到地线的电阻,会导致功放输出直流。

后一个问题导致IC秒内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