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发现假tda7293芯片

楼主(2025-04-08):
做的7293功放用的某国内比较知名的购物软件购买的芯片结果发现参数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噪音和失真极其抽象,根本不符合7293的电器性能,由于手头没有电压比较高的变压器没办法用极限电压来测试,首先先看下图,对比图中左侧的是在嘉立创定购的7293,右侧是在购物平台购买的,明显左侧的丝印更明显更粗,序列号字母和数字的排序方式也不相同,从厚度判断嘉立创的7293明显厚于购物平台购买的7293,并且损失的厚度也符合激光打标机的精度,大概率是购买到假货了,烦死了
本来一个倒霉中考考生时间就少,还要和无良商家做斗争,也是无语了哈
声明!!!!!!!!!这两个的价格都是官网的价格绝对不是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全新的很大概率是假的,想要原装最好是买拆机的,这是电子行业的潜规则,而且你看很多芯片二手拆机比全新 ...

拆机也有假的吧,买过假的3886

网友B:
不贪图便宜的话就上四大家去买。

网友C:
我很好奇,假的7293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
据说TDA7293造不了假的。不合格品,或是用TDA7294打磨的吧?

网友:
买到假货=浪费钱
如果有仪器测量数据对比的话都可以维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贪图便宜的话就上四大家去买。

四大家是哪些?上次在jlc买了3片STM32F303, 1片电流大,芯片发热,2片用jlink烧录了几十次程序后再也连不上了,后面在假货宝买了几片感觉还行。

网友:
有人听说过JLC卖翻新STM32的吗?在别的论坛里看到的,客服说只保证是原厂。嗯,说的也对,翻新的也是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假的7293是用什么做的

TDA7293的外围电路跟TDA7294的电路基本通用,但TDA7293的耐压和功率都比TDA7294,价格也更贵,TDA7293可以替代TDA7294,但反过来不行,所以奸商会用TDA7294打磨后印上TDA7293来卖

网友:
JLC也不比以前了

网友:
图像不够清晰,但从照片上看两个应该都是正品,只是生产批次不同。当年进口过这IC,价格和7294差不多。这IC记得当时很便宜,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炒高的。
有可能是你的电路或元件参数差别大也可能出现这情况,容易产生自激

网友:
从包装里取出,拍清晰照片,打磨的细节一眼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假的7293是用什么做的

电子垃圾中拆机同尺寸封装不明型号芯片翻新重新改易售型号,这种芯片根本就不能用。本人遇到过,购回电源串灯泡引脚插座上机发现灯泡全亮拍照取证投诉全额退钱,要是上机芯片炸了就说不清了。

网友:
不像TDA2030 TDA2050 LM1875 这些型号国内有PIN TO PIN的产品 TDA7293 TDA7294 没有代替的
看外观正俯视面与侧面是否有锐利的角 正俯视面拍高清微距图是否有喷油磨面痕迹 如果没有大概率是正常的产品 性能有明显差距要排除运输储存静电等外部因素.........

网友A:
买全新的很大概率是假的,想要原装最好是买拆机的,这是电子行业的潜规则,而且你看很多芯片二手拆机比全新的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