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的声音是不是太肥厚

楼主(2025-04-08):
感觉6P3P的声音太过肥厚,三音分界模糊,而EL34又太过溥冷,生硬清亮,6P1刚刚好,不知大家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

网友:
慢慢玩吧,烧到不同程度都会有不同的体会,自己N年后回过头再看看自己走过的历程,有些观点也是在变的.我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6P3P低音太糊,动不动喇叭就会出现破音,声音偏厚没有速度和力度。

6p3声音还可以,低频太强了,中高频不够,就是频响没调好,有破声应该是失真,一种是工作点没调好,一种是输入信号太强了就是声音开得太大了功率不够,如果是零件不好就另说

楼主:
6P3P低音太糊,动不动喇叭就会出现破音,声音偏厚没有速度和力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别交流了,容易起矛盾。
盲听,在这圈子没人信啊。结果出来,大家尴尬的就不好意思 ...

绝对是这样的 很难比较, 因为没有刻度 全凭记忆 ,
这次和上次听到的要在大脑中比较,心理因素占多数。

刻度幅值相差1% 能区别,换成听觉 很难区分大小。

网友:
管子的影响,远不及音箱,和屋子的环境。
评价管子其实挺难的,还要看周围器件的搭配,尤其是牛,不太好下定论。

而音箱界,玄学成分还占比不小。对入门者根本就不友好,韭菜可能要割多茬,甚至一辈子都被割韭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同、牛不同可能就表现不同。
现在觉得,如果自己熟人圈里有玩胆机的就好了,面对面交流、试听、比较 ...

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别交流了,容易起矛盾。
盲听,在这圈子没人信啊。结果出来,大家尴尬的就不好意思见面了。

我是大方的承认,我很多东西听不出来。没有经过专业的听音训练。

要说区别,我也觉着有,但我排除不了是脑放大,还是电路放大的因素。
还是我操作不严谨的因素。因为你不可能每次听音都站相同的位置,相同的姿势,离开最佳位置10公分,就有可察觉的区别。
我无法断定这些区别到底是什么问题。何况还有品牌效用,价格效用,心情好坏等等。

总之,以我们业余水准,很难的。

网友C:
电路不同、牛不同可能就表现不同。
现在觉得,如果自己熟人圈里有玩胆机的就好了,面对面交流、试听、比较,互为盲听测试,那样多有意思啊。

网友:
应该不是管的问题,与牛和电路元件关系大。记得以前刚开始接触电子管功放时,有一台解放103A电影扩音机,用的是一对6P3P,声音很好。不过输出不是8欧(记不清是16还是32欧了),想把牛拆开重绕一下,看一里面的次级线圈不是一根整个的铜线,而是很多股小漆包线合成一根的,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机器被我折腾当废品处理了。

网友:
指管论声 片面了

楼主:
我这台机开2到3小时牛就很热了,是不是牛小了。

楼主:
电源牛86*70*叠厚50,牛是不是小了,若是小了最少应该用多大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这样的 很难比较, 因为没有刻度 全凭记忆 ,
这次和上次听到的要在大脑中比较,心理因素占多数。

所以心理声学的研究,就是找出主观的感受和仪器测试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从而进行量化。
这方面其实研究资料已经很多了,已有不少定论,当然也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只是大部分人都关注电路了,而少有人关注声学常识,毕竟坛子里以前搞电子的居多。以至于玄幻层出不穷。

楼主:
我没有仪器,纯碎就是通过同放同一首歌靠耳朵听感觉,声音感觉没有6P1单端好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牛86*70*叠厚50,牛是不是小了,若是小了最少应该用多大的牛?

从温升方面考量电源牛是不是小了即可。因为虽然有尺寸参数,但不知道咋绕的也无法确定。

1、你说的热,不知道多热。一般以表面不超过50度
2、温升,就是牛的温度和你房间的温度差。30度以内。

两个数都是我毛估估的,具体数值你查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温升方面考量电源牛是不是小了即可。因为虽然有尺寸参数,但不知道咋绕的也无法确定。

1、你说的热 ...

热的程度应该有40几到50度这样,反正用手摸不了多久就受不了,从物理尺寸能不能确定牛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的程度应该有40几到50度这样,反正用手摸不了多久就受不了,从物理尺寸能不能确定牛功率不够?

以我的经验,手敢摸,但不能放久。应该不超过50度。到60度的话,就不敢摸了。

建议机器的保护措施到位,譬如初级的保险丝等。在保护到位的前提下,多观察,暂时不换。

你要是有表测量电压调整率也可以。
就是测量空载时候的输出电压,还有满负载的时候的电压。  这个  压差/空载电压 ,得到百分比。 最好不超过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机开2到3小时牛就很热了,是不是牛小了。

你这上来就问牛很热,是不是小了。真是会都没法回,这个体积的牛,安装到6P1单端上面,绝对不会小,可是我不知道你用到那里。

变压器发热,如果偷工减料,绕的匝数不够,线径使用较细,使用在6P1单端上面照样不够。

是否是铜包铝,估计就更懵了。

比如我使用的同样是EI86*50,初级800多匝,使用到6N7P推挽上面,温升不超过10度,实际使用功率在70~80瓦。就是6P1推挽,温升基本上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6P3电源牛是26X50,现在这天气开一天升温不超过2度(卧装与铝机壳接触散热),夏天升温也不明显。

网友:
我做过6p3p单端,高频没有问题。

网友:
简单理解一下。
肥是不是低音收不住?
厚是不是中低频多,也就是高频少?

网友D:
抛开电路纯谈管子音色就是耍流氓

网友:
这事没有定论,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因人而异。

网友:
先把电路贴出来让老烧诊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抛开电路纯谈管子音色就是耍流氓

每个管子都有自己的特色,电路只是让管子完美的展现出来自己的特点,就象300b大家公认的中高频人声是它的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己玩自己的,别交流了,容易起矛盾。
盲听,在这圈子没人信啊。结果出来,大家尴尬的就不好意思 ...

好的。谢谢您的指教!

也确实是的,玩胆机本来就是为了舒心愉快!

评价胆机的音色除了与硬件等客观因素有关(电路、胆管、输出牛、喇叭音箱体...),关键还与主观因素(情绪、心态....)紧密相关。后者都是自己的,很难交流,最多只描述出来,不能期待别人的反应。

网友:
不能归咎于一个管子,是管子,加牛,加电路形式,加听音环,境心理暗示因素的组合,就好比不能:,这段导线真好听!就好比不能说:红袍电阻热烈,绿袍冷静,威马电容难听………………

楼主:
买的二手,线路说是纯二的线路,本人小白,只会听不会做。

网友:
玩的越多 就越觉得6P1声音好  不知道为啥

网友:
6p3p没觉得那么不堪推挽胆机就觉得高频的细节质感稍微没那么亮丽而已

网友:
麦景图225清晰明亮,麦景图240声音暖厚

网友:
先确认一下输出变压器,的频宽是否足够,rmaa、软件可以测的得到。频响若果够,那么可以减小耦合电容容量和阴极电容容量,来迁就一下,比如耦合电容用无感威马,他的声音特点都是偏高频偏快的,可以和6p3p互补一下。

网友:
EL34的单端直接用6P3P替代差别非常大,体现在:乐曲中有段类似木琴的乐器(因为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所以必须这样描述),EL34类似是木制的,像木琴。而6P3P则更像是玻璃制的(高频延伸好),我估计用晶体管机播放也是玻璃的。另外,在这台机器上6P3P的表现明显比EL34在频响宽度和耐听上要好很多。就是功率小。

网友:
做好了不肥,是软糯香甜。

网友:
听感音质好坏 最好是比较原音的风格, 用耳机可以比较真实反映
原音,可一个音源同时播放比较 同时听,耳机正好可以戴单个比较。

功放可能比原音风格不同 这便是个人喜好的感觉了, 每人喜好不一样  很难说孰优孰劣了 。

网友:
我晕,你们怎么能怪6P3P不好呢,是你们没有玩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