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话筒放大器与前置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2025-04-08):
最近爱人录书,原来一直使用的是电容麦克风,但是底噪有-40多dB,需要使用软件降噪到-70多dB,但是处理过以后轻微变声。

如果使用动圈麦克风,底噪有-50多dB,但是人声最高才-20多dB,需要搭配话筒放大器提高放大倍数。

我手头有前置放大器,放大倍数在10倍左右,实在不了解这两种放大器的区别,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前置放大器来替换话筒放大器。

网友A:
你看话筒的输出信号幅度,和你前置的输入要求。看幅度,其次看阻抗。一般话筒,没这么高的输出幅度(上百mV)。
有些话筒放大器,带馈电,还可能带一个小eq,能匹配话筒的输入要求。后面再接前置。

另外,要求要这么高吗? 话筒+外置声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话筒的输出信号幅度,和你前置的输入要求。看幅度,其次看阻抗。一般话筒,没这么高的输出幅度(上百mV ...

是往喜马拉雅上面上传的,他们要求底噪要低于-70dB,而电容麦克风最安静的情况下也在-45dB以上,只能使用软件降噪,但是一旦降噪,声音会损失细节,有点变声。

而使用动圈麦克风,底噪本身会比较小,但是声音最大只能到-20dB,所以,通常都会加话筒放大器,这样在不增加底噪的情况下,把声音放大才可以使用。

楼主:
这是以前做的6N8P前级,还有一个6N2和6N1前级,我接到专业功放上面,都听不到底噪。如果可行,抽空试试。

我刚才也是查了一下,说动圈麦克风输出信号只有几mV~100mV,如果放大10倍,应该和电容麦克风差不多的电平。就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录音提高信噪比最节省的办法就是嘴离麦克近点,控制在5厘米以内
话放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本底噪声,一般使用INA103,最低也得5534,或0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音提高信噪比最节省的办法就是嘴离麦克近点,控制在5厘米以内
话放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本底噪声,一般使用I ...

对,就是要求本底噪声要低。实在不行,只能搭个电路了。

非常感谢,你说的芯片我查了一下,这个芯片应该是很好的。

楼主:
找到一点资料,不知道下面这张电路图怎么样,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C:
话筒这种噪音,基本随便一个运放都可以。

电容话筒要防风,防震,要变压器平衡输出。基本就能满足要求了。

要求再高就是加个动态降噪,就是音量小,频响窄。

网友:
没有镜像电源的话筒属于驻极体话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一点资料,不知道下面这张电路图怎么样,有没有人做过。

多年前给人修过一个声卡就是这个芯片,故障就是一个103坏了,没跑过电路

网友D:
1,做个声学吸声板,周围不要太多硬装修 ,比如玻璃,瓷砖之类的
2,人声还是 动圈好一点 ,电容麦本来灵敏度就高,还加放大  一些细节 周边动态都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筒这种噪音,基本随便一个运放都可以。

电容话筒要防风,防震,要变压器平衡输出。基本就能满足要求了 ...

能不能详细说说动态降噪?因为现在是软件降噪,逐字逐句来做后期非常费功夫,一键降噪损失细节。如果是通过硬件来降噪,将会非常方便,比如从-45dB降到-60dB,然后软件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

网上也有卖专门的话筒放大器,从几十到几百的都有,多数评价都是听不到噪音,有效评价几乎看不到,有些参数标注也是有问题。

如果是运放,有电路,搭一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做个声学吸声板,周围不要太多硬装修 ,比如玻璃,瓷砖之类的
2,人声还是 动圈好一点 ,电容麦本来灵 ...

录书使用的是家里储物间,专门做了隔音处理,通常会选择比较安静的时段来录,即便如此,电容话筒接上以后,本底噪声就在-50~-40dB,单独听不明显,在软件里面观察就非常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给人修过一个声卡就是这个芯片,故障就是一个103坏了,没跑过电路

淘宝查询INA103,价格从几块钱到几十的都有,百度查询以后,隔壁HIFIDIY有几篇帖子,有人使用这个芯片,可惜目前打不开,没法浏览。

网友:
麥克風注意選購那種有抗環境噪聲能力的產品,具體來説就是除聲源方向外,其他方向有著正向和反向進入的入口,環境噪聲在這裏可以抵銷,這就給低的底噪創造了條件。這種麥克風主要是挂耳或頭戴式的駐極體骨導話筒,輸出信號比較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录书使用的是家里储物间,专门做了隔音处理,通常会选择比较安静的时段来录,即便如此,电容话筒接上以后 ...

硬件没有问题,那就去收个话筒效果器   之前KTV 流行的 X3 X5 效果器 ,本就自带话筒放大 ,会给你软件  把话筒 不要的 频率切掉,然后中高频率可以修饰拉平,女声主要在中高频  把 低频率切掉 就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没有问题,那就去收个话筒效果器   之前KTV 流行的 X3 X5 效果器 ,本就自带话筒放大 ,会给你软件   ...

这种效果器我不太了解,我看通讯方式有232,没见到USB,通常情况下,如果使用效果器,应该是通过平衡输出或线路输出来与声卡连接吧?如果是这样,我有点担心设备本身的底噪会不会过大,就是类似白噪声这种。

下面图片是普通室内的底噪,-30dB都达不到,通常要求底噪需要在-70dB以下,如果引入声卡的那种白噪音一样的底噪处理起来也是很麻烦的。

使用话筒放大器的目的,就是两个方面,如果能将人声放大到最大能够达到-5dB,那么就可以对底噪进行衰减。如果不进行放大,只能将底噪与人声一块放大,那么底噪就会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书使用的是家里储物间,专门做了隔音处理,通常会选择比较安静的时段来录,即便如此,电容话筒接上以后 ...

雅马哈242声卡配电容麦信噪比不会差,按我的方法试一下
1、加个防喷网,嘴离麦克距离近一些,控制在20厘米以内最好
2、声卡增益旋钮调整到70%左右,以过载指示灯刚好不亮、声卡的控制面板里信号条显示到80%左右最好
3、检查机架是否压缩过大,各种效果器关掉试试

网友B:
这什么情况,哪个是语音 哪个是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情况,哪个是语音 哪个是噪音

非常感谢这么精细的讲解,晚上回家试一下。

那上面是随便录的环境噪音,是普通室内,那个最高的应该是汽车喇叭。上面那张图,主要想表达的时环境噪音偏高,如果效果器引入的噪音类似这种,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在家里的录音室,在-40dB以下。

防喷网是有的,电容麦也是垂直的,晚上回去按你的方法先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动圈的话筒,放大电路很多,做个电子管的也不错。

网友:
去搜一下LM1894,好像20多元,就是要调整一下电平的大小。

楼主:
买了一个成品的动圈话筒放大器,增益可以提升,但是背景底噪也跟着提升了。

网友:
可以试试哪种强指向性的话筒,可以减少环境噪声的干扰。

指向性

  麦克风的指向性指的是其对于来自各个方向声音的灵敏度
全指向性,对于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灵敏度基本相同,能够拾取环境中所有方向的音源,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会议室使用的麦克风,或者拾取移动的目标发出的声源的场景。

  心型指向对于正前方的声音有最佳收录效果,可以减弱其它方向的收音。现在很多麦克风都是心型收音,比如说室外拍摄用的枪型麦克风,户外拍摄时就可以很好的突出正前方的声音,弱化环境中其它方向的噪音。

  超心型指向可以较心型指向来说可以更好的拾取正前方较远距离的声音,屏蔽来自侧面的声音,缺点是会被背部的声音产生轻微干扰。

  双向指向(8字形)是正前方、正后方的灵敏度相同,可以收录前后方的声音,屏蔽侧方的声音。

  枪型指向更佳追求单一方向的拾音效果,最佳拾音角度就是正前方的锥形区域,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电视台户外采访时用的麦克风。

网友E:
试试低保真方式,采样降噪

网友B:
感觉是你设备调试的问题,雅马哈声卡配电容话筒绝对够用,
是不是有机架,录音软件里加了什么效果器?

网友:
广播录音要求很高的。
首先必须有专门的录音室。录音室隔音要好,回音不能大,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声音干巴,不丰满。
其次还要有专门的录音设备,对底噪、保真度都有很高要求。专业的模拟电路录音设备价格不菲。
现在数字化技术发达,数字化滤波、处理、甚至变音技术都已成熟。而数字设备一般都不贵,不妨多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设备调试的问题,雅马哈声卡配电容话筒绝对够用,
是不是有机架,录音软件里加了什么效果器?

您上面说的录音时嘴与麦克风距离10cm,不要机架和效果器,其他设置也调试了,主要是人发声声音小,声卡上面只能增加增益,就是你说的上面红色指示灯刚亮刚不亮,录好以后,再采用软件衰减背景底噪。如果录音声音大,背景底噪确实会小点,但是会比较累。

现在使用购买的这个话筒放大器,单接放大器,不接话筒的情况下,声卡加开通幻象电源的情况下,底噪在-70~-80dB,单纯的放大器自身增加了7~10dB,而把动圈话筒也接上以后,增益比原来大了很多,虽然此时背景底噪也增加了,但声音也增加了。这样录制时,声卡的增益同样开到合适位置,再使用软件来降噪,对比电容和动圈麦克风,目前动圈麦克风要好不少。

从根源上说,还是原始录音信噪比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低保真方式,采样降噪

不知道您图片上面这张截图是什么插件或软件,目前使用的是在AU里面添加RX10和肥波插件来进行降噪的。

网友:
降噪以后,再过一次压缩器,在压缩器里面拉10-20dB

网友E:
REAPER
压缩器里面拉一下应该可以,拉多少根据实际情况

楼主:
多谢,这个软件刚查了一下,也是后期编辑软件,更多功能需要具体测试了。

现在对底噪的处理,也是要进行两次或以上,底噪也是可以降低到要求的数值,就是人声会有些失真和变音。

最初的打算,是使用动圈麦在录制时减少背景噪音的情况下,增加人声的增益,这样后期处理时会容易些,比如采用INA103或者其他低底噪的芯片,或者是动态降噪,或者按照环境背景噪音模型降噪等等方法,尽量减少后期处理工作或失真。

网友E:
AU没用过,只用免费的
fabfilte知道,光录语音好像用不着
好像也行,顺序是 降噪--均衡--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E:
AU没用过,只用免费的
fabfilte知道,光录语音好像用不着

好的,我下载试一下你说的软件,不会的再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下载试一下你说的软件,不会的再向您请教。

reaper有VST插件提供,直接安装,在其他软件上可以使用。
https://www.reaper.fm/reaplugs/

交流吧,您才是高手,动手派,向您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图片上面这张截图是什么插件或软件,目前使用的是在AU里面添加RX10和肥波插件来进行降噪的。

楼主,RX10能给我一个吗?529839533@qq.com

网友:
要得到高信噪比的录音,
首先麦克风的信噪比要达标,电容麦克风80DB信噪比是最低要求。
其次是话放的自噪声要低,-35DB左右灵敏度电容话筒,话放的自噪声应该低于-124DBU;
如果用动圈话筒,话放增益至少要达到60DB,同时自噪声要低于-128DBU。
再次就是控制环境噪声。
如果是用电脑录音,要保证录音时任何风扇都停止工作,或选用不带风扇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RX10能给我一个吗?

RX10体积有点大,我做了一个链接,有效期1年。

RX10

h。t。t。p。s://pan。baidu。com/s/1OJXHQzM821mbPQYb-nI64A 提取码: 1234

肥波

h。t。t。p。s://pan。baidu。com/s/1enl5HwGAXFHnonq7hHHuOA 提取码: 1234

网友:
引用 楼主:
RX10体积有点大,我做了一个链接,有效期1年。

RX10

收到,谢谢,我使用RX10的消音功能,肥波用不上,我有WAVES9

网友:
"喜马拉雅要求底噪要低于-70dB",俺觉得这是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APER
压缩器里面拉一下应该可以,拉多少根据实际情况

按你说的这张图片,只找到类似的,好像是环绕声,并且不能调节立体声,刚下载,软件不熟悉。

你36楼发的插件,不知道是安装位置不对,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哪一个。我安装到相应的文件夹,也找不到你图片这个界面。

网友:
ReaFir
选择 Subtract,然后Automatically build noise profle (enable during noise) 采样。
Cakewalk最下面的目录uncategorized中

网友:
楼主先确定一下环境噪音大小,以能清晰听见石英钟秒针声为标准最好,环境里没有大于他的声音,如果环境噪音大就买个隔离房,宝上就有,
还有就是原始录音底噪不大,经过压缩或扩展(肥音)之后底噪明显增大,
宿主软件在加入效果插件时,第一个插件应该是降噪,然后压缩,均衡,低频激励,高频激励

楼主方便的话发一个 录音文件我听听

网友B:
听了你的录音感觉没问题,只需要加降噪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了你的录音感觉没问题,只需要加降噪处理就可以了

好的,多谢了。

网友:
我用裸音加了降噪,低频激励,压缩,给您传回去了

网友B:
对了,雅马哈声卡自带压缩器,纯硬件的可以试着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雅马哈声卡自带压缩器,纯硬件的可以试着用一下

非常感谢,干音比我媳妇处理的干净。她看半天有很多不明白,说的降噪有好几种,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一种。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能否录一下屏幕,看一下你的操作步骤?

网友B:
简单示范一下见笑了,具体根据自己听觉调整

284 Bytes, 下载次数: 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示范一下见笑了,具体根据自己听觉调整

好的,多谢了,晚上回家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书使用的是家里储物间,专门做了隔音处理,通常会选择比较安静的时段来录,即便如此,电容话筒接上以后 ...

麦克风不错,看着像E字头某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