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管一级能推满845么?

楼主(2025-04-09):
(图片)

网友:
能,请院版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推到起飞!

网友:
不是有人设计出来了吗,还需要院长设计吗,再说了院长设计的电路用管都是比较平民化的。

网友:
什么管 放大倍数这么高,晶体管都要望尘莫及!

网友:
超屏压使用,这管就能一级推满845. 而且,根据本人实验结果,超压到300V,似乎也毫无问题。

但我依然推荐PL802. 这可是非常轻松的推满845.

网友A:
不知845满功率要多大的推动电压,据说比300B的70V还要高,一百V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845满功率要多大的推动电压,据说比300B的70V还要高,一百V出头。

起码不低于140V

网友:
牛推动容易实现,但牛做起来太麻烦

网友:
高频不好保证,为了输出电压屏阻太高也不是好事。

网友B:
用个场管,一切问题迎刃而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个场管,一切问题迎刃而决。。。。。

从不留大师的胆结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不留大师的胆结石?

这个是我最早的845机器的电路,把PL802三接然后串叠jfet,后面加了一级恒流源阴随(不是必须,主要未来多个管子美观)。

后来我在把845改为50W的211单端,电源没有变化。改动之前,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把原845电路改为PL802标接一级推,(取消了jfet,ECC99阴随),竟然发现测的基本一样,最大功率一样,只是可惜因为临时在玻纤板(手工pcb)搭棚做的实验,没有搬出来试听,测试了所有指标,就拆了做了211.

一次,目前我自己唯一肯定的单级推满845并且有非常好的性能的管子就是PL802, 我在隔壁论坛发了帖子可惜现在论坛打不开。仿真图奉上,实作的测试,指标一摸一样。

网友:
不用搞的这么复杂,以耦合电容C4为分水令,左边随你用什么胆管几级放大,右边只要达到或超过功放管的推动电压要求(频响足够好),再配备优质输出变压器,一台质量上乘的胆机离你不远了。

楼主:
看来一级不容易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