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W以上音质最为优美的集成电路有哪些?

楼主(2025-04-09):
20W以上音质最为优美的集成电路有哪些?TDA7293/TDA1554?TDA1521?LM3886?

网友:
我觉得老家伙  STK465 顶好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准备做的电路,功率有有点小。分立元件 OTL功放10W 功放套件

楼主问:20W以上音质最为优美的集成电路有哪些?

你回答:分立元件,  10W 功放套件...

无他,只是非常非常好奇,你回帖时的脑回路是什么?

楼主:
原来准备做的电路,功率有有点小。分立元件 OTL功放10W 功放套件

网友:
7293和3886吧

网友:
5脚的TDA2050

网友:
感觉LM3886功率适中,声音柔美,推动6.5寸的音箱非常够用。

网友:
可以排除TDA1554和TDA1521,它们并不适合20W以上的输出功率。

网友:
LM1875、LM4766、LM3886。还多得很!

网友:
还有一个SK3875,体积小功率大

网友A:
APEX 的PA05,250瓦,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EX 的PA05,250瓦,30A

是这个功率放大器 PA05?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功率放大器 PA05?

是。

楼主:
查了一下TB,有现成板子的TDA7293,LM3886FT.其它都是功率小一点的

网友:
TDA7264/65。

网友:
个人推荐7293

楼主:
8欧40瓦。不错

楼主:
谢谢版主,原来想做分离原件的,现在一看,有这么多发烧集成电路,还是觉得选择成品的电路板好。TDA7293双声道数字功放板模块2.0纯后级音频放大板大功率2*100W,是不是要加个前级放大器?TDA1514,3886要不要加?下面是三个待选的板子。

TDA7293

TDA7293

LM6886

LM6886

TDA1514

TDA1514

楼主:
常用NPN发烧管

MJ15024 基本参数
类型: NPN 双极结型晶体管 (BJT)

功率: 250W(需配合足够散热器)

电压:: 250V(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
: 400V(集电极-基极击穿电压)

电流:
: 16A(连续集电极电流)

峰值电流可达 32A(短时脉冲)

增益 ( 典型值 75-150(根据工作条件)

封装: TO-3 金属封装(高可靠性,适合大功率场景)

2. 互补配对管
PNP 互补管: MJ15025

参数与 MJ15024 对称(电压/电流/功率匹配),专为互补推挽电路设计。

适用于音频功放、线性电源等需对称输出的场景。

2SC2922

功率:200W

参数:Vceo=180V,Icm=17A,fT=30MHz

配对管:2SA1216(PNP)

封装:TO-3P

厂商:Sanken

用途:大功率音频功放7。

2SC3858

功率:200W

参数:Vceo=200V,Icm=17A,fT=30MHz

配对管:2SA1494(PNP)

封装:TO-3P

厂商:Sanken

用途:发烧级功放对管7。

2SC5200

功率:150W

参数:Vceo=230V,Icm=15A,fT=30MHz

配对管:2SA1943(PNP)

封装:TO-3P

厂商:Toshiba

用途:高保真音频功放7。

2SC5198

功率:100W

参数:Vceo=140V,Icm=10A

配对管:2SA1941(PNP)

厂商:Toshiba

用途:中高端音频功放7。

2N3055

功率:115W

参数:Vceo=100V,Icm=15A

配对管:MJ2955(PNP)

封装:TO-3

用途:通用功率放大和开关电路213。

K1530(东芝)

功率:200W

参数:Vceo=200V,Icm=12A

配对管:J201(PNP)

用途:大功率音频功放7。

楼主:
LM4766是美国NS公司推出的双声道大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每个声道在8Ω的负载上可以输出40W平均功率,而且失真率小于0.1%,在国半公司的产品系列中,LM4766被归入“序曲(overture)”系列,属于最高端的单片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集成块。

网友:
LM1876、LM3886

网友B:
看了18楼的几个成品板,发现前两个板子的集成块附近退藕电容距离都很远,不建议选择这种看上去很整齐实际上电气布局不合理的板子,如果只图听个响就无所谓了。
21楼的两个输出电感,隔那么近,还是平行设计,不怕信号互相耦合?

看看这个149美元的设计:https://neurochrome.com/products/lm3886-done-right,有可能是3886最好的设计了,我按这个板子设计后试验的结果是21倍放大,THD+N可以做到低于TI手册的标称值。

如果是自己DIY,推荐用UTC的TDA2050,3元一片,20W输出的失真加噪声为0.004%,如果您感兴趣我考虑开源这个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18楼的几个成品板,发现前两个板子的集成块附近退藕电容距离都很远,不建议选择这种看上去很整齐实际上 ...

谢谢,要整就这个3886最好的设计,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电路图和资料?

不知道是不是官方标准电路图

不知道是不是官方标准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要整就这个3886最好的设计,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电路图和资料?

别做分立的,一般人弄不好。
7293内部就有前级放大,不用单独前级。

上面说的LM4766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做分立的,一般人弄不好。
7293内部就有前级放大,不用单独前级。

谢谢版主!7293内部有前级放大就省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7293内部有前级放大就省事了。

你可以重点考虑 LM4766

3886和7293假的太多。
这样跟你说大实话吧,3886几乎就买不到真的。不要妄想拆机的,拆机的都是假的做旧(故意剪断管脚,弄脏,故意挂上焊锡),几毛钱的三极管都是假的,何况功放块呢。
坛里有人做过LM4766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6141&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18楼的几个成品板,发现前两个板子的集成块附近退藕电容距离都很远,不建议选择这种看上去很整齐实际上 ...

希望开源共享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18楼的几个成品板,发现前两个板子的集成块附近退藕电容距离都很远,不建议选择这种看上去很整齐实际上 ...

老师能否开源个1875的板子,手里有几个1875芯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重点考虑 LM4766

3886和7293假的太多。

谢谢版主!楼主厉害,连运放都搭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