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师傅海信液晶5536电源板故障

楼主(2025-04-09):
电源板有时能正常开机.板子看无异常外围测量元件没坏,六脚芯片NCP1251供电5脚电压只有5.7伏.电源不工作无电压输出.烦请大师帮助指教.

网友:
首先检查NCP1251供电电路,其次查负载电路(电流大,有漏电短路)最后查NCP1251内部有击穿。

网友:
有时能开机,软故障.首先考虑电路板虚焊尤其是大功率元器件的引脚看看有没有裂纹.再检查电解电容和二三极管稳压二极管.

网友:
检查电源启动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我再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