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对讲机附带调频收音机功能

楼主(2025-04-09):
经常进山走走驴友路。前几日与一驴友聊天,当得知我未备对讲机时,强烈建议我必须要备,并且告诉我5瓦机很便宜。备对讲机的原因很简单,大山里很多情况下没有手机信号,一旦出现问题无法与外界联系,而对讲机移动到高处可以用来求援,这一点俺也知道…不过,俺上世纪曾经用过晶体管步话机,也DIY过石狮套件的对讲机,本世纪也用过老式集成电路的5瓦对讲机,但效果都不理想,且当年买集成电路对讲机并不便宜。回来后随意上网查了一下,发现5瓦对讲机确实有不少价格十分便宜,立马动了心思,经过网上比对后选了一对宝峰产品下单。今日货已到,但发现这东东早已不是从前对讲机的概念,其功能十分繁杂,很多词汇都是第一次听说,比如CTCSS、双频守候、亚音扫描、中继激活音频等等。而且对讲机还带有调频收音机功能(试了一下音质稍差)和接收航空频道的功能(尚未找到需慢慢研究)。对讲机的做工非常细,工艺水平在收音机之上,价格却十分便宜,一对的价格才176元还不到德生660收音机的1/3。就是不知道通讯效果如何?需后续使用中检验。

网友:
新功能 新认知

网友A:
对讲机我有20年使用时间,期望不要太大,山里通信靠位置地形运气,有比没有好很多,聊聊天乱吼一通也可以。

网友B:
你可以对比下,收音灵敏度不如专业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对比下,收音灵敏度不如专业收音机。

灵敏度确实不如专业收音机,也就是能当调频收音机使用而已。不过,我之前的一对使用镍氢电池的老对讲机就无此功能,系纯对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我有20年使用时间,期望不要太大,山里通信靠位置地形运气,有比没有好很多,聊聊天乱吼一通也可以。

请教:中继方式如何使用?北京早先在西山有一个中继站,后移至老梁家的屋顶(听老梁说过借助中继延展通讯距离的问题),因其年岁大了中继站去年再度移走不知现在位置?不过,新对讲机有接中继的功能,因说明书写得不好,基本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中继方式如何使用?北京早先在西山有一个中继站,后移至老梁家的屋顶(听老梁说过借助中继延展通讯 ...

20年前户外刚兴起,爬山开始装备对讲机,形成一次热潮。全国爱好者在各地建立了中继,记得有一次,他们用普通对讲机从深圳通过中继连接过北京。后来好多地方中继没人管理都没用了。

网友C:
好机器不如好天线,好天线不如好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机器不如好天线,好天线不如好地点

好天线不好携带,比如八木。上世纪70年代俺使用过连队常用的双肩胯晶体管步话机,1.5米节状天线,带顶花儿,使用时抽动类似多股钢丝的金属天线使得节状天线展开成一字型顶花同时展开,锁定后插入步话机天线插口,不用时解除锁定可将天线盘放。不过,当时晶体管受发射功率和使用传统模拟技术(非数字技术)等因素的影像,即便在郊区其通讯距离也就2000米左右,建筑物多的地方不足1000米。所以新鲜了一阵子也就不再使用。几年前见过朋友的车载对讲机,天线也不长。去年在外地打车,出租车的车载电台都看不到天线,通讯效果却异常出色(估计是公司中继站发挥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天线不好携带,比如八木。上世纪70年代俺使用过连队常用的双肩胯晶体管步话机,1.5米节状天线,带顶花 ...

市区出租车使用的电台有中继台所以一般几十公里范围使用没有问题,你使用的背负电台一般功率很小,你描述的电台估计是十瓦频合,10瓦频合最大10瓦功率,天线上还有加感线圈和辐射叶,都是为缩短天线加装的降低了功率,10瓦使用的是短波,一根鞭天线通讯距离不会太远,除非传播好

网友:
宝峰对讲机为了组队备有两对,FM偶尔用过
小米1S对讲机有一对私用,FM蓝牙都没试过

网友D:
我的手台现在也均为调频收音机了,

现在很多地方中继大链路,通联范围很广了

这里是BH6QFV 73,空中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区出租车使用的电台有中继台所以一般几十公里范围使用没有问题,你使用的背负电台一般功率很小,你描述 ...

对,是调幅短波。步话机的外观很酷,有一定分量,但通讯距离不敢恭维,不过由于是用耳机收听,比后来的手持对讲机要清晰些,信号阻断感也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台现在也均为调频收音机了,

这么小巧,3W的吗?

网友:
近些年出租车也很少用对讲机了,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