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的大侠们,金灶的HT858烧水壶进水主板坏了还有机会修吗?

楼主(2025-04-09):
老婆同事拿来的,拆开看进水过了,目前插电没反应,灯不亮喇叭不叫。想拆拆修修能弄好。好似电源部份坏了,接可调电源能测个好坏吗。不知正负极该接哪里。接入测试好就拆个5V手机电源接入固定。

淘宝一圈此主板型号没有,问了淘宝修此类主板的说主控坏了。大侠们看哪里可以修。指点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出力不讨好,不如劝买新的!万能的淘宝都没配件了!我都不喜欢这类烧水壶又贵还容易坏!

楼主:
不知图片限制多大的,两张3M高清传不上。

网友:
这种加热类电器,与其费脑子修理,不如直接改成手动式——机械或电子定时器+可控硅调压器,(若有一个加热一个保温,再加一个目标转换开关)。电水壶熬泡脚药、玻璃壶熬中药汤、带加热的豆浆机都如此。反正全自动的,人也不会完全离开不照看。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回复。看来是没啥希望了。 找到板换一块还是方便的,可惜没有。

网友:
估计是SC1162一类的电源IC,对新手来说,修复它有一定难度。找到里面低压大容量电解电容器的,将可调电源从它两脚接入。电源不是5V就是12V。我备了20多片12V/0.5A的小尺寸电源板,用于代换这类小家电的低压电源电路。

网友:
找找你们当地金灶维修站,金灶售后相当不错!

网友A:
这种东西的集成电路都是他们厂家定制的,看着简单,其实修起来很费劲,修好的概率也不大。挺烧脑的

网友:
遇到过烧电源线的,外观看不出来,万用表测量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的集成电路都是他们厂家定制的,看着简单,其实修起来很费劲,修好的概率也不大。挺烧脑的

的确,解决很难,没戏了。芯片字都打磨掉的。

网友:
如果能看出电源芯片型号,买回来修复也不成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解决很难,没戏了。芯片字都打磨掉的。

磨掉型号就是不想让你自己修,买新的,拉动鸡的屁

网友:
除非单片机坏了,木有办法,其它的故障都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掉型号就是不想让你自己修,买新的,拉动鸡的屁

电子技术基础:画出该Ic局部电路,可以追溯到它的功能、型号的^_^

网友:
该板,上面的痕迹不像是进水过,倒像是400v滤波电容器(一般是电解电容器)漏液的痕迹。
检查周边元器件有无短路现象,如无短路现象,拆下400v2.2uf 电容器进行测试,如无容量或者容量太小时,进行更换试机吧……

网友:
  曾帮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检查过一个类似的烧水器,测5V没有,断电测5V对地电阻,0欧姆。最后查出那块MCU控制芯片击穿了。只能作报废处理。

网友:
这类东东一般都是电源坏掉了,单片机不容易坏的。先把低压电源部分接个可调电源进去试一下,实在不行再报废。看低压部分滤波电解的耐压,如果是25V,就是12V电源。如果是16V或更低,就是用的5V电源。找个合适的充电器或者路由器电源装进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