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阴极电容

楼主(2025-04-09):
各位前辈老师好,这款电容做阴极电容如何?也请推荐些性价比高的电容?这个电容对品质有没有较高的要求?感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粗略估算一下:

假设这个阴极电容因为各种原因,能产生10mV的某种莫名其妙的信号。10mV已经很多的, ...

自己换一下听听有那么难吗,比在这扯大道理更实在。有感跟无感之间是可以用仪器找到不同的。不然还开发无感电容做什么,问题只在于你自己能不能有所感觉。还是那句运放的失真够低的,你也认为听不出来,但听得出来的大有人在,这是前后对比一点都不难,但你说听出某一个牌子,这个就有点扯,你没看所有的电容电阻对比时都有一个参考电容或者电阻,是在这个作为参考的情况下 对比分别。或者也可以Ab之间互为参考。

网友:
不同的阴极旁路电容,音效也不一样,自己做下实验吧

网友C:
我看行。耐压容量只要符合需要。

网友D:
我用的这个耐压低了点 :

网友:
没问题,这个电容我手里有几个。用电桥测试过,参数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行。耐压容量只要符合需要。

赞同,但感觉体积太大。

网友:
耐压容量合适即可,

楼主:
多谢多谢,准备买几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这个耐压低了点 :

用在栅负压20V以内的没问题

网友:
电容这东西除非是真的拉开档次有点区别   比如1元的与10元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西门子电容在阴极上使用很好的,用过。

网友:
这种电容的声音高低给人感觉都是怪怪的,但中频非常讨人喜欢,不同品牌的电容跟中药一样,都有自己的药性,但药性是药性,要对症下药,也许你的机的病刚好需要这种电容也不一定,听着来吧,问别人没用,不同的电容声音千差万别,谁也不知你的机子的声底是怎样的然后需要怎样配合才好听。还有音源呢音箱呢,音响是个系统工程,只有自己去感受才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网友E:
我曾经做过试验,用多个西门子千层糕电容并联,替代电解电容作为阴极电容。结果是声音解析力有提升,力度也有提升。  但这种声音是否大家都喜欢,就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做过试验,用多个西门子千层糕电容并联,替代电解电容作为阴极电容。结果是声音解析力有提升,力度也 ...

千层糕是无感电容,电解是有感电容,这听感上差别颇大了,喜不喜欢看自己喜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做过试验,用多个西门子千层糕电容并联,替代电解电容作为阴极电容。结果是声音解析力有提升,力度也 ...

并了40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了40个????????

低压千层糕有6.8 10 20uf的,还有更大 要一般的220uf 最多也就11个

网友F:
是拆机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拆机电容吧?

拆机这有什么关系?正常合个的就行,成本又低,有啥不好,不合适了丢了也不心疼。

网友:
作为普通爱好者只要是质量合格的电容就可以。至于品牌和外观更多的是满足心里需要。

网友G:
很少会用这么大容量的电容作为阴极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压千层糕有6.8 10 20uf的,还有更大 要一般的220uf 最多也就11个

嗯10多个。
够一鞋盒了。

光引线,就得半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少会用这么大容量的电容作为阴极电容

后级一般1k 配220uf 在听感上比较合适,再小低频不够,再大声音臃肿,但如果阴极电阻只有500欧,那么用470U也是没问题的,这要看RC时间系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10多个。
够一鞋盒了。

没你想的那么大,47Uf才是这个尺寸,  看清楚这是低压电容,高压的当然大很多了,只要声音合适大点不是什么事,油电容体积更大,也有很多人用。如果只是台6p1这种小鸡鸡,那就真的不合适了,这种无感做阴极电容我是听不惯的,所以我只是试过,但我并不喜欢那种只有中高频的太监声,不止是低频小,而且中高频生硬。所以我一般都是飞利浦蓝六角和bhc 或者Kendeil或者混合搭配来调整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你想的那么大,47Uf才是这个尺寸, 看清楚这是低压电容,高压的当然大很多了,只要声音合适大点不是 ...

你知道我不信这些的。

你信的话,你自己慢慢研究。我研究的是另外的东西。

网友B:
可以粗略估算一下:

假设这个阴极电容因为各种原因,能产生10mV的某种莫名其妙的信号。10mV已经很多的,用一般的表能够测量到的,而实际用仪表在这里是测量不到的。所以已经相当非常夸张了。

而功率管栅极的推动电压,一般在几十伏特的量级。此处假设10V吧(已经不大了)。

10mV  / 10V  ,千分之一的量。 这个量放到喇叭上,即使可以被听到,已经被大1000倍的音乐声遮盖掉了。(60dB的差,一般20dB就能遮盖)

而如果这个10mv,是在前面的电压级上,那么就不同了。合并功放的输入信号一般在100mV左右。这个占比1/10。

所以说,引用网上一句话。 只谈毒性,不谈剂量,都是耍流氓。更不能以貌取声,看见银云母,就觉着清亮,看见油的就觉着顺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以粗略估算一下:

假设这个阴极电容因为各种原因,能产生10mV的某种莫名其妙的信号。10mV已经很多的, ...

黄铜底盘声音偏暖,铝合金底盘声音偏冷,镀银底盘声音冷中带艳,甚至高频有点飘。地摊机虽然有点丑陋,但感觉是所有结构里面声音空气感最强烈的,有点空灵的感觉。---这是我装机多年的感受,是的,我专门研究底盘和声音的关系的。 (别揍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黄铜底盘声音偏暖,铝合金底盘声音偏冷,镀银底盘声音冷中带艳,甚至高频有点飘。地摊机虽然有点丑陋,但 ...

机箱,从性能上面说,铁镀铜可以兼顾高低频磁场的抗干扰问题,同时厚一点可以衰减电源变压器的震动,音乐背景会更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一下听听有那么难吗,比在这扯大道理更实在。有感跟无感之间是可以用仪器找到不同的。不然还开发 ...

不想和你讨论这些事,我认为没必要。仪器我有,机器我有,耳朵我有。我上面那楼已经婉拒你了。

1、你电学方面水平也不见得比我高多少,你会的我大概知道,没你熟练而已。都是半吊子水平。
2、声学基础为零。整天搞这个理论,那个理论,挑战科学。
3、回帖声势逼人,不是这个不会就是那个不懂。我很烦你这种说话方式。

基于上面3方面,我不想搭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黄铜底盘声音偏暖,铝合金底盘声音偏冷,镀银底盘声音冷中带艳,甚至高频有点飘。地摊机虽然有点丑陋,但 ...

当然,我看懂了。

网友:
可以的,做阴极旁路电容耐压与容量一般都够用。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只要不漏电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想和你讨论这些事,我认为没必要。仪器我有,机器我有,耳朵我有。我上面那楼已经婉拒你了。

其实也不想理你啊,跟你这种6P1都当300B用的耳朵多说也是也是浪费时间,听力不行就大大方方的承认,不要否定这个世上就能没人能超越你的耳朵,不同厂家那台CD的失真度会到0.1%的?按你的理论上听不出来了吧,难道你要告诉我每个厂的CD声音都一样吗?你是来搞笑的吧。那台前级的失真又有20hz-20khz失真1%的差别,你的理论又是听不出,实际呢。我说过无数次了,胆机机前级换管时失真往往差别只有0.1%的差别,然而不同厂的管声音完全不同,谁有德律风根的管,我用国产的跟他换,看那个傻子会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了40个????????

我用的100V 47uf规格的,并联了5~6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想理你啊,跟你这种6P1都当300B用的耳朵多说也是也是浪费时间,听力不行就大大方方的承认,不 ...

1、你别埋汰我,我从未提过6P1的事,更不会提6P1和300B的比较。那是你凭想想捏造的。
2、我听不出来换功率管阴极电容的区别。我早承认了。

我没做的事,别给我扣上,我是不认的。这是你第二次乱扣帽子了,上次的事你还没道歉呢。我只是技术看不上你,别让我在人品上看也不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别埋汰我,我从未提过6P1的事,更不会提6P1和300B的比较。那是你凭想想捏造的。
2、我听不出来换 ...

曙光300b和桂光的300B总能分辨的出分别了吧,你有空去测测他们之间的失真差多小吧! 这也听不出那也听不出,那还玩什么音响玩MP3算了。你不是有胆机吗?上张照片来看看为何如此差劲,连换阴极电容都说没法反应的鸡鸡是什么样的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