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台中波收音机 !

楼主(2025-04-09):
磁棒是10X140的 ,绕了100圈 ,震荡变压器100圈比30圈。

老爷子老师的LA1600电路,在此特表示对他的感谢,由于不是立创EDA画的板不能免费,特意再画了一遍。

现在的现象是能收到4-5个台,也很响,但噪音很多,另外手捏磁棒线圈会出现自激的秋秋声 ,感觉的有哪里不对,特向论坛里的老师请教 !

震荡变压器100圈比30圈。记错了,应该是90T比30T ,汗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高放管的作用做阻抗变换(源极跟随器),那么可以把源极电阻阻值提高一些。以前我做过用9018射极跟随 ...

今天下午实验了很多 ,去掉高放,磁棒上加绕20圈次级,效果没有加K586的好 ,去掉磁环用电阻加电容耦合给LA1600,也是灵敏度降低。磁环用中周代替,绕了30加30  和 60加60圈的2只 ,使用效果60+60的好一些 。现在磁棒用的是120圈,能收很10多个台了

网友B:
调谐线圈改成多股线..

网友:
请大师们诊断,学生我退下了

网友:
这个芯片配长磁棒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把磁棒用支架立起来?这样贴着电路板性能差不少,干扰又大。把天线做好就有改进的空间,不然就是娘 ...

支架还在路上,我把他解开拉开距离看看效果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谐线圈改成多股线..

沙包线已买,也还没到货,急不可耐先拿废弃的铜线绕了一个 !连骨架都没做,只是用耐高温茶色胶带包了一层,总体感觉是收台少,干扰极多!

网友A:
增加中频前置放大器、去掉中周的设计,我记得是Vkjmmy的设计吧?
收音机专用集成块向来不缺增益,额外增加的变压器耦合2SK596画蛇添足,磁环变压器没有屏蔽且距离磁棒天线很近,这是容易自激的主要原因。这是一部中波收音机,中波频率只有1MHz左右,磁环变压器上那么稀疏的线圈,估计电感量太小,改成470Ω~1kΩ电阻和0.01μF电容耦合,或许增益还能提升。
中波磁棒天线要求用0.15~0.25单股漆包线单层密绕,线圈须绕在纸筒或者塑料筒上,以便调整电感量。楼主绕制天线线圈的工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中频前置放大器、去掉中周的设计,我记得是Vkjmmy的设计吧?
收音机专用集成块向来不缺增益,额外增加 ...

加的K596是为了适应天线的高阻,且不用绕次级,免费的PCB有5块,拿一张做实验也不错 我试试改成470Ω~1kΩ电阻和0.01μF电容耦合的效果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沙包线已买,也还没到货,急不可耐先拿废弃的铜线绕了一个 !连骨架都没做,只是用耐高温茶色胶带包了一 ...

140pF可变电容须使用单股漆包线绕制天线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pF可变电容须使用单股漆包线绕制天线线圈

收到 !等支架到了重新绕 ,在此向楼上解答的各位老师问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的K596是为了适应天线的高阻,且不用绕次级,免费的PCB有5块,拿一张做实验也不错 我试试改成470Ω~1k ...

如果高放管的作用做阻抗变换(源极跟随器),那么可以把源极电阻阻值提高一些。以前我做过用9018射极跟随的直接放大式收音机,发射极电阻用100kΩ选择性很好,换成22k选择性明显变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实验了很多 ,去掉高放,磁棒上加绕20圈次级,效果没有加K586的好 ,去掉磁环用电阻加电容耦合 ...

改阻容耦合,LA1600信号输入端得加偏置电阻。我没看到电路图,如果阻抗变换器是源极跟随器,那么理论上1:1隔离变压器不及阻容耦合,阻容耦合源极跟随器理电压放大倍数论上是0.99,宽带变压器难免失配产生的损耗。

楼主:
实作把BF998换成了K596  .

今天实验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