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开机一段时间有嗡嗡声音

楼主(2025-04-09):
各位老师 手上有一台成品传世胆机6P14两个管开机听一段时间就会有低频嗡嗡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拔一个又正常  管换了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
调制了吧? 寄生震荡?

网友A:
1、有电路图没有。
2、详细说你操作的过程,先是如何,再如何,然后咋样了。

3、基础的操作你能做不?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仪表有无?没有的话,排除问题,比较不好弄。

网友:
很有可能滤波电容不佳,换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电路图没有。
2、详细说你操作的过程,先是如何,再如何,然后咋样了。

成品机器 不知道电路 就是开机就低频嗡嗡响 单插一个就不会  现在怀疑是不是中间这个WY-2的问题

网友:
还在保修期的,向卖方查询最快捷和可靠

网友B:
我的6P1推挽机有一个声道也是这样,开机后1-2分钟之内会出现这个现象,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
把里面最大的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6P1推挽机有一个声道也是这样,开机后1-2分钟之内会出现这个现象,然后就正常了。

我的品牌单机,也有这个现象。还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机器 不知道电路 就是开机就低频嗡嗡响 单插一个就不会  现在怀疑是不是中间这个WY-2的问题

成品机器 不知道电路 就是开机就低频嗡嗡响 单插一个就不会  现在怀疑是不是中间这个WY-2的问题

唉,行了知道了。
建议自己没能力别玩胆机,不怎么好玩,这玩意没想象的那么好。

2层楼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也没看懂拔的那个管子

网友:
一、电源电容是否容量变小?
二、旁热管的灯丝是否接地或者接阴极?
我自己做的机子,前一周是好好的,后来出现嗡嗡的声音,一查,发现功率管的灯丝忘记接地了!

网友:
不排除自激的可能

网友:
猜是不可靠的,找两本电子管收音机修理的书,上面有检修程序,自己照着试试更有趣味。

网友:
工作时候,6p14屏极电压多少?你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