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B7X63A 中波低端(860-530kHz)无信号

楼主(2025-04-10):
各位坛友好,最近入手一台飞利浦B7X63A电子管收音机,FM接收正常,中波1620-860kHz接收也正常,唯独从860kHz这里开始,调谐到这里会出现刺啦几声爆音再往后就没有任何信号了,音量开到最大能听到轻微底噪声,却收不到任何信号,但到了530-506kHz这段,又可以正常接收到了。(长波、两个短波在这一范围也同样变得安静,收不到任何信号,在中波可正常接收的调谐范围内,长波、短波也可正常接收)。
依据电路图测过电压,除了第一张图中的EF89的7、8两脚电压有问题外,其他各处电压倒也正常,也测量过周边电阻电容值,都没什么问题。
(根据卖家提供的视频,展示了长波调谐,整个频段应该都是正常的)。到手后,因为部分电解电容失效导致低音缺失,所以更换了除滤波电容外的全部电解电容,原机的焦油电容也用薄膜电容换了。
自己在维修方面水平委实有限,鼓捣了一个通宵也没找出问题所在,无奈只能发帖向各位坛友求助,期待各位坛友进行指点。

网友:
老话说得好,宁可给B子拎皮包,不可给D子出主意,都删了

网友:
算了,免得生气,删除了

网友:
怀疑双联可变电容在某个范围内碰片短路了,您可以把双联电容的线焊开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试试。

网友A:
很可能是双联电容碰片了,找一个数显的收音机,收一下本振信号就能确定。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这个双联我用软毛刷蘸酒精清洗过。另外,在中波频段,无论是正常接收还是低端无信号,第一个图片中EF89的两处电压都没有变化。

该机双联

该机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双联电容碰片了,找一个数显的收音机,收一下本振信号就能确定。

数显收音机倒是有,您能具体说下如何操作吗?确实不懂这个

网友A:
数显收音机倒是有,您能具体说下如何操作吗?确实不懂这个

举例国产收音机,900KHZ+465KHZ=1365KHZ出有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国产收音机,900KHZ+465KHZ=1365KHZ出有静音。

谢谢,我按照您说的试一下。在维修方面我是小白级别的,让您见笑了。

网友B:
前面老师们说的对,双联(调幅的,就是楼主5楼照片,线路图中C3C4)有一个角度范围碰片了,调频从头到尾好的那是因为调频调台不用这个双联,调频要么用另一个双联电容(图中C92/C84  12.5P?),要么调感选台(有的德律风根机子)。用镊子或小一字起拨动动片调整间隙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老师们说的对,双联(调幅的,就是楼主5楼照片,线路图中C3C4)有一个角度范围碰片了,调频从头到尾好 ...

感谢您的回复,您和前面几位老师给出的建议是对的,刚刚尝试着拨弄了最边上的一片动片,试着接收了一下,低端可以收到558kHz以下的信号了,原先560-530都是收不到的。打算看看怎样把这个双联取下来调整一下,这个双联和预设选台装置在一起,取下来有点儿费劲。(如您所说,调频使用的是单独一个双联)。
再次感谢您以及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您和前面几位老师给出的建议是对的,刚刚尝试着拨弄了最边上的一片动片,试着接收了一下, ...

不要拆下来,很麻烦的,最多把拉线拆掉,拆线之前拍几张不同角度绕线方法的照片,不然修好了不知道怎么绕线。在双联对面搞个光源,从这面认真仔细看,加上盘圆盘的手感、目测片与片排列是否距离感觉不一样,应该很快就可以矫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拆下来,很麻烦的,最多把拉线拆掉,拆线之前拍几张不同角度绕线方法的照片,不然修好了不知道怎么绕 ...

还在尝试,布局太紧凑,前后都不方便观察,FM双联和AM双联又是联动的拆起来也费劲,要么就拿掉中波天线支架

网友:
高频部分管子衰老或振荡栅电容器接触不良。

网友:
全部旋出来看看这些间隙是否均匀(包括下面的那组)。有时候肉眼也能感受到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