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推6P1单端请教

楼主(2025-04-10):
最近做了一个6J1推6P1的单端,请各位老师看下线路图有没有问题,元件和工作点是否合适?谢谢

网友A:
你确定写着短接的那个地方,是短接还是没有??????

这个电路,你做完了,还是开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写着短接的那个地方,是短接还是没有??????

感谢回复,已经做完了,短接处我想电源部分已有大滤波电容了,就短接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已经做完了,短接处我想电源部分已有大滤波电容了,就短接掉了

难道,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写着短接的那个地方,是短接还是没有??????

不是,我画错了,这里没有短接,是删掉了22UF电容

网友B:
    C4短接是谁写的?短接不是把电源短路了嘛,电源不就烧坏了,还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炸???????

画错了,没有短接,抱歉

网友A:
建议那个电容加上,6P1的帘栅,还是有个滤波的好。

有仪器的话测试下吧,只看电路问题不大。我记得6P1,可能在11.5的时候好一些,但这个也和管子有点关系,和屏压有关系。

一切以测试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短接是谁写的?短接不是把电源短路了嘛,电源不就烧坏了,还能工作?

抱歉,画错了,删掉了22UF电容,没有短接,已改正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那个电容加上,6P1的帘栅,还是有个滤波的好。

有仪器的话测试下吧,只看电路问题不大。我记得6P1, ...

是的,一般在11V左右,实做B+电压有点高

网友:
发个6F3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C:
发个6J1推6P1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网友C:
看见你的B+是278伏,你是只供了一个声道的高压测量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你的B+是278伏,你是只供了一个声道的高压测量出来的吗?

您好,是的,我用它放大收音机信号,所以只用了一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6J1推6P1单端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您的这个线路很完整,我没有超线性变压器,请问SG和B短接吗?收音机中方输出有耦合电容,那6J1栅极2.7K电阻是否需要去掉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