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寸和18寸都圆满完成了

楼主(2025-04-10):
以牺牲了一块地板的代价完成了,有一说一,修边机是真垃圾东西
修边机过热时,底座啥的都会锁不住,导致下沉
直接戳地板上,中心点螺丝折弯
这就是为啥只能中午干活的原因,因为早晚会出事
前期软件仿真(WinISD)做了很多,得出结论一寸大一寸强
箱体容积60L之后就会是天差地别
倒相(风管)的谐振频率市面上的基本上都符合不了,所以就不考虑太多

从实现难度来说,8寸的那个前面板更难做,软件设计当然是没啥问题
实际拿到木板就方了,木板一边大一边小,中心点都推理不出来
更何况是四面边角的角度推算
18寸的箱子,基本上全是方形的设计,顶多有圆角,不涉及任何角度问题
非常的好做,没啥难度
箱子内都有吸音棉少许,18寸的外贴了羊毛毡,有效吸收木板余震

试听,18寸功放做了BTL桥接,音量50%(电平表显示)
《北京的金山上》试音,18寸低音,3寸高音号角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qdNYEE3v/
试听,8寸半桥功放直推
《北京的金山上》试音,8寸低音,3寸高音号角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voRYoEtD/

音箱为何朝上,家中有熊孩子,喇叭没有防护罩怕被踢爆,目前缺木料还做不了
功放工作在BTL状态时,在密集的鼓点时解析力不够,缺乏层次。8寸是半桥直驱,细节方面更清晰,而推这喇叭BTL细节模糊,先天不足。所以想玩大尺寸的,还是得买大功率半桥功放。
高音靓丽度差别,因为调整了分频点大小,所以18寸上低音会盖过高频,还在摸索中(无视)

中间其他把玩过程
倒相管疑问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外置BTL桥接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8寸简易箱/玛田款舞台箱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使用工具
修边机、曲线锯、圆锯(云石机),100mm木工刨,划归10寸,圆规最小号,
50cm直尺,25cm角尺,卷尺,白胶,F30钉枪,1013钉枪,6L空压机,油画绷布钳

耗材
木板若干,2*2cm木条若干,特斯林网布,背胶羊毛毡1*2米
钉子若干,3.5*30木丁若干,和地板一个洞

修补
聚氨酯发泡剂,填充瑕疵部分避免漏风

附件内容3D模型和CAD图纸

网友:
非密度板的实木,不怕泡水,就是感觉有点轻飘飘的啊。

网友A:
仿佛听到了,低音柔和,高音明亮,沉浸在成功后的喜悦之中。。。。。。

网友B:
槽点很多,总的来说不是做木工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点很多,总的来说不是做木工的料

木工0基础,只会胶水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工0基础,只会胶水粘

敢想敢干,值得点赞。地板洞弄点碎木屑+502,打磨涂点色就补了

网友:
又是一个好作品,赞一个

网友:
玩个乐子,好,人生就当如此。

网友C:
这箱子做得真漂亮!是不是有点薄了!

网友:
恭喜,恭喜,不错,不错,看着很好,考虑一下,山寨一个,到时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箱子做得真漂亮!是不是有点薄了!

所以才需要羊毛毡减震嘛
行业上普遍做法

网友:
这箱子做得真漂亮!但是板子有点薄了……

网友D:
板材厚度多少?
我也在考虑做一个封闭式低音箱,给手头的老书架箱补补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材厚度多少?
我也在考虑做一个封闭式低音箱,给手头的老书架箱补补低音

前后用15mm,侧板12mm

网友:
为了爱好真是拼了

网友:
厉害了,为了这点爱好尽情享受吧

网友:
俺的15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用15mm,侧板12mm

和我的差不多,我三个侧板用1.5板+镙丝钉+纲丝网+0.5CM轻质水泥层,做成复合板。上下底盖用2CM轻质水泥层。面板用1.5X2粘合。

补充内容 (2025-4-12 19:38):
我这个箱子内容积是120升,用了轻质水泥,重量仍然达到40多斤。轻质水泥中除了钢丝网之外,还有聚氨酯纤维和水泥砂浆胶精,进一步增强水泥层的强度和韧度。轻质水泥层与木板之间的连接是304木镙丝和瓷砖背胶。

补充内容 (2025-4-12 19:44):
瓷砖背胶的粘性非常强,它通常用于室外,增强瓷砖与墙面的粘结力。   我的用法是:先把背胶涂在木板上和钢丝网上。这个胶不怕水,等水泥固化后,水泥层就与木板、钢丝网粘结在一起,成为复合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后用15mm,侧板12mm

我感觉对于18寸来说,最后用18mm以上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对于18寸来说,最后用18mm以上厚的

得要层压板,而且要定制
实木20mm也说裂就裂,厚板材结构也是平铺的

楼主:
关于箱体的改进,主要低频的提升方面,学了新的仿真软件
lspCAD,出来溜溜,喇叭选RCF 18寸(我这杂牌,但不影响仿真)

如果采用密闭箱,大多数网上大尺寸炮箱都做密闭
他们的理论是什么空气悬浮
个人认为是没啥好处,在之前WinISD软件仿真时就觉得高低频延申都很差
除了容易做一个好处
99L容积时,-3dB点他是68Hz,普普通通

自动计算规则时,软件建议做到270L的容积,低音下潜到37Hz
一寸大一寸强,无需过多解释

改用带通箱,自动计算,这也是很大的容积 ,低频可以下潜到22Hz

我这箱体倒向因为没有风管,就假设1cm长,风管截面积175cm2左右把
可以看到67.6Hz,还是比密闭箱强一点

接下来是不改变箱体大小规格的前提下的改进
做成迷宫,喇叭厚度是20cm,后面做挡板
这样的话差不多可以形成两倍箱体长度的通道,约100cm长
带入软件
低频下潜到61Hz

只做一个挡板,20cm长度
低频下潜到52Hz

网友:
种草,认真学习中.....

楼主:
木材已到,网罩搞完了,完全体

网友F:
想做音箱起码得有个木工工作台(含靠山),哪怕是简易的,满足刚性且不晃动(加配重),木工“F”夹,罗机,推台锯(或电圆锯倒装),像版主这样做有多少地板都不够霍霍的,还危险, 板材最好是多层桦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做音箱起码得有个木工工作台(含靠山),哪怕是简易的,满足刚性且不晃动(加配重),木工“F”夹,罗机 ...

板材有规格大小的
设计箱子时看准了板材的规格设计的
基本上只有2块板需要稍微切小几公分
靠山就双面胶粘个木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佛听到了,低音柔和,高音明亮,沉浸在成功后的喜悦之中。。。。。。

仿佛,必须的。

网友G:
有一说一,广场上用的扬声器不适合家用,声压够,下潜有点勉为其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说一,广场上用的扬声器不适合家用,声压够,下潜有点勉为其难

音箱必须匹配扬声器的FO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说一,广场上用的扬声器不适合家用,声压够,下潜有点勉为其难

布边喇叭下潜差了点,强在动态大,中音浑厚
泡边喇叭也不过是嗡嗡响的假低音,下潜深但没有力度
弦乐、贝司布边强
鼓泡边强
各有优缺

网友H:
15寸低音喇叭有什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寸低音喇叭有什么推荐?

看预算把 杂牌一般40Hz
创木 22Hz,但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寸低音喇叭有什么推荐?

15寸25Hz
18寸22Hz
价格一个喇叭和人家一个音响总价相同

网友I:
现在已经在使用的15寸泡沫边音箱了。一直想制作一个18寸的低音炮,要大的橡皮边(或泡沫边),能把薄的玻璃酒杯震碎的效果才是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已经在使用的15寸泡沫边音箱了。一直想制作一个18寸的低音炮,要大的橡皮边(或泡沫边),能把薄的玻璃 ...

泡边下潜深但力度差,不会有这效果
布边喇叭,100Hz-400Hz下估计可以

震碎玻璃应该是高频吧,低频不在玻璃的谐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