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音箱怎样拆才无损。

楼主(2025-04-10):
这个音箱怎样拆才无损。想换电池。索尼无线扬声器。

楼主:
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拆网可见镙丝

网友:
貌似右侧这里开盖的吧?

网友:
应该是拆了网,可以用竹签试着撬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mp3插卡小音箱,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无处下手,只有来硬的。

网友:
拆前网能看到螺丝

网友:
网罩下有螺丝柱。

楼主:
好了,撬开音箱盖,把4个螺丝拆了。可还是铁板一块。拆不出来。应该不是硬撬吧?都是塑料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撬开音箱盖,把4个螺丝拆了。可还是铁板一块。拆不出来。应该不是硬撬吧?都是塑料件。

再上图啊。。。。。。。。

网友:
后网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