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索尼收音机短波无反应

楼主(2025-04-10):
有幸得到一台索尼5900,到手打理了下各开关,调频和中波正常,声音也不错,但短波三个波段拨来拨去无任何反应。只有轻微的底噪声音,有经验的坛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把波段开关,拆下来清洗一下

网友:
既然中波正常,除了波段开关可疑外,还有可能短波的前端那一部分有故障。

网友A:
这种老机器现在被搞的价格好高,收来也要小1K了把

看来楼主是个怀旧的人

桌面下 5角的纺织工人   1分的拖拉机 我 小时候还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机器现在被搞的价格好高,收来也要小1K了把

老友好,我是两包烟钱搞来的,上千块的机子我也只能看看,穷捣鼓,从小就喜欢收藏些破破烂烂

网友B:
就算2包中华,也就120-130,楼主捡漏了。如果三个短波都一样,估计问题不大。还是老生常谈:波段开关研究研究。5900好机子,俺望机兴叹,有5500和5800各一台,5900暂时舍不得买。
也许和中间最大那个旋钮有关,那是短波波段精密扩大(类似于微调)的旋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友好,我是两包烟钱搞来的,上千块的机子我也只能看看,穷捣鼓,从小就喜欢收藏些破破烂烂

价格很好,看来是一个病机,所以。。。。。。

先怀疑机械的零件,开关,然后再考虑电子的零件,如:电阻。

检查短波电源电压。

网友:
还有短波部分的第一个三极管,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2包中华,也就120-130,楼主捡漏了。如果三个短波都一样,估计问题不大。还是老生常谈:波段开关研究 ...

感谢,空了拆开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很好,看来是一个病机,所以。。。。。。

先怀疑机械的零件,开关,然后再考虑电子的零件,如:电 ...

这个需要专业懂电路的查原因了,小问题还行,高难度搞不来了

网友D:
估计是短波的二次变频部分的二本振被调乱了。我以前修理过一台外观成色很好的,调频、中波正常,但是三个短波波段接收不到电台信号,只有微弱的背景噪声,用信号发生器逐级注入信号后,发现短波二本振被人为调乱,重新校准二本振后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短波的二次变频部分的二本振被调乱了。我以前修理过一台外观成色很好的,调频、中波正常,但是三个短 ...

好的,谢谢,晚上我试试。我也怀疑过被人调乱了,这个FM改频过,中周都有调动过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短波的二次变频部分的二本振被调乱了。我以前修理过一台外观成色很好的,调频、中波正常,但是三个短 ...

已经调好了,反正能収到台就可以了,感觉全调乱了!现在sw3没有台,其他波段都可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台的时候底噪声很小,收到节目声音就大

网友E:
请问这个机子有低音蓬蓬吗?不会是清秀丽声底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机子有低音蓬蓬吗?不会是清秀丽声底吧?谢谢

低音不錯的,和现在那种低音不同,很复古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