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老师谈谈中周两种接线方式可有区别

楼主(2025-04-10):
对于晶体管收音机中放电路,中周和三极管的连接通常都用图中的A方式。那么方式B可行吗?使用B方式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网友:
本質上沒有區別,兩種方式我都用過。之所以用中間抽頭接電源,是爲了從中周的另一端取出反相信號作爲中和所需,這在從前鍺晶體管普遍有大的集基電容的情況下是必須的。

現代硅晶體管的集基反向電容很小,多數情況下不再需要使用中和電容。實際上,集電極從中間抽頭接入的方式更好,能夠有效降低輸出電容對調諧回路的影響,有效提高調諧回路的有載品質因素。

网友A:
我觉得实际效果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实际效果没区别

感谢提供经验。

网友B:
实测一下吧。我从纸面上看,b方式不对。交流信号从中间进入,一边正绕,一边反绕,岂不是左右互搏。
而方式a,中间注入直流,相当于地。线圈的匝数比,相当于阻抗匹配。而交流信号在lc里面谐振。

我脑分析的,没实测过,仅供你参考。可以考虑仿真或实做试试,以事实为准。

网友:
似乎也是可以的,缺点仅仅是无法接中和电容。
老衲也不确定,哪位高手实际做下试验。

网友C:
二者结果基本是一样的,但是耦合的次级插入是不一样的;一图次级夹在初级电源端,二图是先绕次级,初级从电源端→输入端→悬空端,文革中有一套红旗牌中周的第一中周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两种都可以,第一种更好。使用负载调谐回路的直接放大式收音机,高放负载变压器都是第二种绕法,这是为了让电容一端交流接地,所以只能这样。超外差收音机用的中频变压器,谐振绕组抽头接地,这样,谐振绕组两端的信号相位相反,一方面可以非常方便地增加中和电路,另一方面谐振绕组两端对地的信号幅度比一端接地更小一些,分布电容对电路的影响可能会降低。

网友:
取决于中周的绕制顺序,接电源的那一端应该紧邻次级,使分布电容的影响最小

网友:
牡丹746型收音机中放就是图B的接法,谐振电容是200p,没有用中和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测一下吧。我从纸面上看,b方式不对。交流信号从中间进入,一边正绕,一边反绕,岂不是左右互搏。
而方 ...

不存在你说的“一边正绕一边反绕”这个问题,因为不管怎么接,信号接入那部分绕组和整个绕组的信号都是同相的,画出交流等效图一看就明白了

实际电路中A和B都有使用,A使用的更多而已,使用A还是B取决于中周的绕法,接地(电源)点应选取使分布电容影响最小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者结果基本是一样的,但是耦合的次级插入是不一样的;一图次级夹在初级电源端,二图是先绕次级,初级从电 ...

拆过套件中周的应该知道,现在的中周都是先绕次级,然后再绕初级,初级头接中放管集电极和谐振电容,抽头接电源,尾接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存在你说的“一边正绕一边反绕”这个问题,因为不管怎么接,信号接入那部分绕组和整个绕组的信号都是同 ...

谢谢,我没绕过来。

网友:
对于老的锗管来说是抵消集基高次谐波反馈。对于硅管来说是用反向信号来平衡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