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一下之前的7293事故

楼主(2025-04-11):
美好的闲暇时光(学校研学,我就不去了,省点钱买板子,主要还是没朋友,没意思
在上次炸管后,学到了很多,包括在我贴子下的大佬, 哭死,矿坛是个好地方
有老师分享的笔记,全是干货(专业英语看得我连懵带猜)  但是好歹看懂了,把一个知识弄懂还是爽的,不过在今后我还是要正视不足,论坛还是高手芸芸,我只是个“糕手”
下面我改了一点
加了RC Zobel网络,设计是一个10r 2w的电阻还有一个100nf的聚丙烯薄膜电容
信号输入有22k的下拉电阻
修改了自举电容的容量,加了一个并联的104(看了资料自己改的,怕爆炸先请前辈们看看了
布线、布局尽可能遵循了官方的例图,但是我把agnd和gnd分开了,输出的sgnd饶了远路,但是不可避免的要被迫跨过一条5v的信号线,还有22k的反馈电阻,貌似离高压线有点近
最后,感谢各位前辈的批评和指导

网友:
GND为啥比VCC细呢,为啥有线会出现直角呢

网友A:
7805的散热器还装的上吗

网友B:
在功放块底下,Vcc与Vee走线相隔很近并行。直插(through-hole)器件的每一个引脚其实都是免费赠送的换层孔。楼主可以把Vcc走线在引脚处换进红色层便与Vee线隔开。这两段线还可以加粗

参考ST手册的板子布局没错,但也可利用现代2层板的优势。无需刻板固守ST给的单层板走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功放块底下,Vcc与Vee走线相隔很近并行。直插(through-hole)器件的每一个引脚其实都是免费赠送的换层孔 ...

欸~大佬又来了
看上去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现在我觉得更好了
电源线的粗细令人安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欸~大佬又来了
看上去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这么改反而要留意最小间距了
首先对于大部分某宝便宜PCB制作服务,不同网络的金属线最小间距在0.102mm~0.152mm范围内
这是PCB工厂加工的极限。我一般退一步求稳,保证0.203mm间距

还有耐压问题:PCB板材不是真空,没有无限大绝缘能力。
不知道你有多狂。如果给7293供电拉满就是±50V一共100V
需要注意走线间距(来保证不该连通的金属线不连通)
高压这方面咱不熟悉。搜一篇你看看  https://blog.csdn.net/joeqinyu/article/details/1362289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的散热器还装的上吗

装不上,都没有预留孔位,我的这个设计是垫绝缘板,压在网上那种功放机箱的散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改反而要留意最小间距了
首先对于大部分某宝便宜PCB制作服务,不同网络的金属线最小间距在0.10 ...

我胆小计划用 ±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欸~大佬又来了
看上去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输入GND与输出GND不能这样跨接......,要不就2次翻。输入地就近到IC1、4脚,然后独立接到主电容无电动势流端。输出地直接挂到主电容地。

网友:
AGND和GND什么意思?单级模电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