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形光纤中间悬空距离最远可以达到多远

楼主(2025-04-11):
朋友家装宽带,宽带师傅他家房子拉皮线距离最近的电线杆距离都有60米,悬空距离太远容易被大风刮坏,暂时不能安装,请问有相关知识的坛友 这个蝶形光纤皮线最远悬空距离可以拉多远,用户光纤皮线见下面的图片

网友:
自带钢丝的,俗称自承式光缆,也不值钱,想用了自己买就行,钢丝只在室外,打雷跟室内有啥关系呢。

网友:
我是这个行业曾经的从业人员,我要求这种皮线光缆敷设时两端不超过30米。但是实际干活儿过程中,工人们偷懒,七八十米也敢隔空直接拉过去,任他在风中摇摆,现在的人们浮躁,不按规矩来,说也没人听。我们这帮人干活儿讲良心,现在的小青年儿什么都不在乎,瞎干。 广电有了网络入户生意以来,把胡干、蛮干发挥到了极致,主打一个凑合!今天通了,明天断了就维修……不停地修,修也瞎修,凑合凑合能将就用,什么参数,工艺……统统不管。 懒得说,内退回家,省心了

网友:
以下是deepseek 解答的结论部分。
-----------------------------------------------------
4. 典型应用场景与跨距参考
普通架空环境(无冰、低风速):跨距通常为 50~150米。

恶劣环境(覆冰、强风):跨距需缩减至 30~80米,或采用中间支撑。

入户蝶形光缆(FTTH):跨距较短,一般不超过 50米,直接固定在建筑间。

5. 注意事项
遵循标准:参考通信行业标准(如YD/T 1997、ITU-T建议)及制造商技术手册。

环境适配:高寒地区需考虑覆冰增重,沿海地区需防腐处理。

安装工艺:使用专用金具(挂钩、夹板)固定,避免局部应力集中。

动态影响:风振、舞动可能引发疲劳损伤,需设计防振装置。

网友:
有一种内部带钢丝的
X宝有这种光纤卖
可以让卖家把两端的光纤头做好。

网友A:
拉条细钢丝绳再把光纤挂在上面吧,运营商自己的架空光纤不也是用钢丝绳吊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条细钢丝绳再把光纤挂在上面吧,运营商自己的架空光纤不也是用钢丝绳吊着。

嗯  很多运营商担心售后麻烦结果不敢拉线

网友:
有里面带钢丝的,这种直接拉。还有不带钢丝的,这种要挂钢丝。
还分户外,还是室内。

总之光纤纤芯不受力。对折弯半径也有要求,至少为光纤直径的10倍甚至更多。也就是不能硬弯,半径一般不小于10厘米。

网友:
尽量不要玩架空,夏天快到了,打个雷心里不踏实

二十年前网线架空打雷烧了我一柜子交换机,十几年前短波天线烧了我一个电台,一个电脑

钢丝拉那么长 也吓人啊

网友:
应试教育理科都成了书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