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谁有春雷牌3H3型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5-04-11):
春雷牌3H3型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
网上看到一个不清楚。电路中的W1是多大的阻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一个不清楚。电路中的W1是多大的阻值。

目前检查C13 10uF电解电容无容量,W1可调电阻碎了,不知阻值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检查C13 10uF电解电容无容量,W1可调电阻碎了,不知阻值多大。

春雷3H3收音机电路图(管子是3DS?)===.jpg

楼主:
海洋老师好!

图中的D1 D2两个二极管坏了。用什么型号二极管可以代替,1N4148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洋老师好!

图中的D1 D2两个二极管坏了。用什么型号二极管可以代替,1N4148可以吗!

只要能够实现1.2V到1.4V的稳压即可,硅管都行

楼主:
好的,谢谢海洋老师

网友A:
前面的图R3的阻值可能不对,新发一份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图R3的阻值可能不对,新发一份图纸

谢谢海洋老师发的图纸资料,正在检查中,上家在后面贴了两个1/8瓦电阻不只做什么用挺乱。再次感谢海洋老师!